[工仪] 填坑-大有DG2-7热熔胶枪改造

楼主(2023-01-13):
上个月阳之前发帖讨论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9853-1-1.html

也收到很多热心坛友的建议

但一直没着手
后来买了3元PTC烙铁和3元热熔胶枪,准备拆配件改造
发现PTC烙铁发热芯对胶枪发热组件来说还是太长了

重定的改造方法:
1. 拆另一把胶枪的发热体加进来,双倍快乐,顺便把指示灯加上
2. 增加热容,之前熔铸的方案难度太高放弃了,改为缠绕裸铜线

左边是3元保联胶枪拆出的发热体,和右边大有的发热体几乎一样

大有热熔胶枪内部空间比较大,先用2.5平放铜线试绕有点松

换成1平方铜线重新缠绕,紧凑了一些

在顶部开孔,安装LED,并缠绕第二圈铜线

两个发热芯并联,合上后外观无变化(顶部增加LED)
重量增加60g(铜和第二发热片)

楼主:
接线时,破开保联热熔胶枪接线的热缩管,发现这个管子串联在发热芯上

量了电阻只有0.2欧,不知道是温度补偿电阻还是保险丝,大有没有这个零件,

所以改造时就拆下来了,请懂的朋友说说3元热熔胶枪这个管子是什么用途?

楼主:
3元白色保联胶枪打算改造成12V胶枪
买了12V230°PTC发热芯,12Vled,等收到后改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线时,破开保联热熔胶枪接线的热缩管,发现这个管子串联在发热芯上

量了电阻只有0.2欧,不知道是温度补 ...

这真空玻璃管 明显是个保险丝。
那种头部圆圆的玻璃的探头 一般都是三五十k欧阻值吧。
如果是金属的y型 就得量电压了。

网友:
楼主改的不错,就是缠绕的铜线有点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真空玻璃管 明显是个保险丝。
那种头部圆圆的玻璃的探头 一般都是三五十k欧阻值吧。
如果是金属的y型  ...

多谢,了然

网友:
增加功率了吧

网友B:
用的比较少,就不改造了。

楼主:
保联的50w虚标,但20W是有的
改造后大有胶枪原本20W的功率*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比较少,就不改造了。

我自己用赛得固定线胶枪
这把大有防烫可离线胶枪,计划给两个小孩玩

网友:
改得挺好,实用。

网友:
我手上有把锂电简易胶枪,加热部分粘了铁氟龙、黄腊管之类,做了个保温。给孩子做手工用,就是要预热好久。

网友C(2023-03-05):
怎么买3元热融胶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买3元热融胶枪?

淘宝签到红包

网友:
外壳是真的炫酷,但是我用得少,懒得改了
大号那个是号称100瓦的,但是没什么用,都是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