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ATTEN调温电烙铁手柄,烙铁头是铁的。

楼主(2023-01-13):
(图片)

网友:
四线烙铁芯,温控的,好。数码显示其实作用不大,那个温度只是烙铁芯的温度,而且通常没校准,t12/jbc那样的烙铁芯与烙铁头是一体的,温差足够小。
烙铁头有铁镀层,轻度减少热传导的情况下极大提高寿命,成本还不高。现在也有纯铜烙铁头,似乎只是小众应用,价格也不贵。
最近才发现,烙铁头与加热芯之间还有个不锈钢套管,镶嵌在烙铁头内,据说,能防止铜氧化掉皮塞实加热芯,。

网友A:
现在这种烙铁头好像没有纯铜的了吧。

网友:
我有个类似的,蛮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种烙铁头好像没有纯铜的了吧。

有,但是不好用。主要是不耐用

网友:
快克的写明是这样结构的:

网友:
这个烙铁看起来不错。现在的烙铁头,基本上都是铜芯外镀铁。

网友:
换个好点的头子,还能再战几年。

网友:
原来烙铁头的金属构成是这样的

网友:
关键是好不好用,这个才是重点,管它钢的铁的。

网友:
不错,铁的无所谓啦。。。。。。

网友:
头子是合金的吧

网友:
纯铜的不耐用,很快就烧蚀了。

网友:
原来烙铁头是这样的构造。谢谢分享。。。。。。。。

网友:
几年前发烧包买过一支据说是原装的JBC的939刀头,吸铁石也能吸得动

网友:
烙铁头含铁,肯定能被磁铁吸。耗材还是比T12实惠多了

网友:
“烙铁”当然是铁的

网友:
这烙铁质量不算差,日常使用足够了。

网友:
好用的烙铁头都是合金的啦,纯铜的用几下就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种烙铁头好像没有纯铜的了吧。

纯铜的不耐用,外面是合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