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服务器电源DPS-770GB C 短接启动方式(怎么添加不了附件呢)

楼主(2023-01-13):
在老王家买了个台达服务器电源DPS-770GB C,感觉挺新的,内部没灰尘。快递还是把金手指伤了一点。。。

我是通过其他达人分享的测试方法进行尝试,最后成功启动的。为了方便大家尝试其他型号,以下分享方法:
第一步,确定测量基点,即接地参考点。一般选用输出12V电压负级。
第二步,不接电源量阻值,标注各点与地电阻。
第三步,接通电源,测电压,标注各点与地电压值。
第四步,排除引脚上即无电压又无电阻值的针脚。
第五步,确定引脚上无电压,零电阻的针脚为接地点。
第六步,排除引脚上电压 >=5V的点,一般确定为5VSB即待机电压。
第七步,假定电源开机电路存在上拉电阻,其阻值一般为1k-10k,所以排除阻值大于10K的针脚,并通过一个0.5k-1k的电阻接地测试是否可将该针脚下拉至开机点,即<1V的低电平。
第八步,用同样方法找出两个同样的针脚,确定其中一个为PSON,即开机开关,另一个为PSKILL,即热备转换开关。通过两个电阻分别将两组针脚拉至低电平,该电源即可正常启动。
上表阴影部分是根据步骤被排除的针脚。

根据以上方法,确定出两个大的金手指正面是12V电源地,背面是12v电源正极。并查找出DPS-770GB C有多个PIN电压低于5V,电阻小于10K,所以我同时短接这几个PIN然后接了一个几百欧的电阻到电源地。成功启动电源,后边指示灯常亮,风扇声先大后逐渐变小(在测试时发现一个PIN接地之后,风扇转速会变小,感觉像是开启了自适应转速一样)。

暂时上传不了附件,我先描述一下,电源正放时,从左到右数第2pin(短的)为地,第11pin稍宽的时+5v ,右边两个大的是地;翻过来从右往左看,第4、5、6、7、8pin是满足电压低于5V,电阻低于10K的条件的,短接接地。第11pin稍宽的时+5v,左边两个大的是12v。

重要提示:我虽然让电源成功启动了,输出12V正常,但是我并没有进行大功率输出测试(暂时没条件),所以大家尝试时还是要注意人身和设备安全。

网友A:
是不是有硬伤的电源

网友:
电脑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不能超过4000px,建议调整为2000px再上传,手机端没有限制。

网友:
这个引脚信息及启动方式非常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硬伤的电源

有硬伤的电源是什么概念,我也是第一次买这种电源,不太懂。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9673-1-1.html这个是另外一个网友买来之后拆解的,你可以看看咋样

网友:
喜欢电子的,蛮喜欢这种服务器的电源。充满了工业气息。感谢分享这些心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硬伤的电源

不至于,都是服务器淘汰下来的

楼主:
之前上传不了图片,现在补上

网友(2023-02-24):
短接电阻选的100欧姆,启动成功,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有点东西

网友(2024-01-23):
有点东西,学习以下、、

网友:
学习了,虽然没有当时没用到,先收藏了。

网友(2024-05-21):
我买的估计是一个坏的,有5V。但是怎么短接都没有12V输出,

网友:
我有两个hp 750W的,光宝制造的。多年前为了测试电子负载,让它跑到20A,发出很奇怪的声音,而且电子负载端表显电压明显下降,可能跟线损有关。现在用在家里给一个车载低音炮供电。

网友(2025-01-08):
楼主dps510如何短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