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电动牙签盒

楼主(2023-01-13):
左边是红外传感器,下面是牙签出口
这东西买来前几天用的挺好,后来经常卡住

底下还强调专利产品
不过这个专利确实有效

我买的是电池板,所以没有充电口
这东西功耗不大没必要买充电的,一般来说一年充电一次
不过我这个坏了,电机卡住半天就没电了

打开上面的盖子,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结构

拆开以后更简单了

这个电路板也没什么东西

齿轮箱里面行星齿轮减速,和电钻里面的差不多
这个扭力不大,用塑料的齿轮没问题

电路板的芯片全都被打磨了

就是一个红外发射接收感应电路
然后控制电机正反转

装回去以后竟然好了

网友:
然后使用几天又卡了………………

网友:
懒是科技进步的动力!

网友A:
好高级的牙签盒,现代人真是幸福,取牙签都懒得动手了。

网友:
期待自动喂饭机出来

网友:
玩具,没什么鸟用。

网友:
还是钥匙扣的,不锈钢签好用。(开玩笑。)

网友:
现在只要想到了,就有产品放在你面前,谢谢分享

网友:
纯粹是贪图新鲜的产品

网友:
长见识了   什么都要电动的。。。。

网友:
第一眼那电机像气泵电机

网友:
牙签都出电动的了

网友:
这东西一般不会卡,除非牙签粗细和他们设计的不一样。我的牙签盒就挑牙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高级的牙签盒,现代人真是幸福,取牙签都懒得动手了。

灯全改智能开关了,门锁用电子锁,扫地拖地用扫地机器人,窗帘也有电动窗帘,买了管线机暖瓶和烧水壶也再也不用了,就连电视空调都不需要遥控器了

这应该是6-8年后的素材预告

网友:
我的是控制升降的塑料推杆断裂了。废了

网友:
电动的,方便了一部分人。

网友:
电动牙签盒卡住是不是有个别牙签太细,两根挤在一起了

网友:
头次见到微型全塑料行星齿轮,比玩具上普通减速箱紧凑。

网友:
电动的东西无所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