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国行M12充电器双灯闪故障求助

楼主(2023-01-13):
有一台国行米沃奇M12充电器,出现插电不插电池情况下后红绿灯交替闪烁不能充电故障,求高手指导。

网友A:
这个可能不是充电器故障,是电池的问题,你打开电池测下是不是每组电压不均衡了,米沃奇充电器有保护功能,电池电压不均衡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不是充电器故障,是电池的问题,你打开电池测下是不是每组电压不均衡了,米沃奇充电器有保护功能, ...

看错了,没看清是不插电池情况下

网友B:
个别元件出现问题了,供电先检查330V电压有没有,启动电阻,场管等都要检查,如果没有明显元件损坏,一个图不好说

楼主:
供电整流电压正常,感觉电池检测电路出问题了,没有电池检测成故障电池了,图中红、黑色分别为充电正负极,其余三根有一根为充电电池的温度检测(推测),还有其它两根,关键不知道电池检测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别元件出现问题了,供电先检查330V电压有没有,启动电阻,场管等都要检查,如果没有明显元件损坏,一个图 ...

是的,感觉就是电池检测的回路出问题了,充电线(红色线)左侧充电过流保险正常,也没有明显原件损坏

网友:
不放电池怎么充电?而且很多进口大品牌的充电器,非原配电池都不识别的。

网友(2024-07-07):
看到充电器内部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