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米沃奇m12充电器故障求解

楼主(2023-01-13):
一台国行米沃奇M12充电器,插电后不插电池红绿指示灯交替闪烁,不能充电,求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充电器的肉真多,对得起价格啊

网友:
看下背面还有料吗?
先研究下电路再慢慢查。。。

网友:
不插电池能充电就见鬼了

网友:
插上电池看看啥情况

网友(2024-11-08):
正常是不插电池不亮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