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一加9手机降级说明

楼主(2023-01-13):
手机型号:一加9 LE2110
操作时间:20221207
降级过程 Android 13->Android 12->Android 11
ColorOS 13.0.0 F.17->ColorOS 12->ColorOS 11->ColorOS 11.2 A13(11最后一个版本)
准备工作:需要备份所有数据 过程中需要清除所有数据
下载刷机包:大版本降级需要下载特殊的降级包,且只能一次降一个版本

大侠阿木所有一加9刷机包集合地址
https://yun.daxiaamu.com/OnePlus_Roms_2/%E4%B8%80%E5%8A%A09/
13转12
"57_sign" 是全网通版降级包,"58_sign" 是移动定制版降级包
https://yun.daxiaamu.com/OnePlus_Roms_2/%E4%B8%80%E5%8A%A09/%E9%99%8D%E7%BA%A7%E5%8C%85%EF%BC%88ColorOS%2012.1%20C.66%EF%BC%89/57_sign_LE2110_11_C_OTA_1660_all_4f44d4_10010111.zip
非定制机不用选择此包
https://yun.daxiaamu.com/OnePlus_Roms_2/%E4%B8%80%E5%8A%A09/%E9%99%8D%E7%BA%A7%E5%8C%85%EF%BC%88ColorOS%2012.1%20C.66%EF%BC%89/58_sign_LE2110_11_C_OTA_1660_all_4f44d4_10011000.zip
(待验证)取自一加官方降级工具:https://downgradefs.coloros.com/downgrade/22/08/31/8418122ee08d46cdbdbdb0dac47cf1ae.zip
12转11
https://download.h2os.com/OnePlus9/MP/LE2110_11_A_fullota_10010111.zip
11.2 A13
https://component-ota-afs.coloros.com/component-ota/21/12/01/9019dc6c99df47f5aabc9860dc4791e5.zip

安装说明:建议断网 拔卡安装(联网后会导致本地安装按钮变灰色)
1、将压缩包拷贝到手机根目录
2、打开“设置”->“关于本机” -> 顶部的“已是最新版本” ->点击右上角菜单按钮 -> 点击 手动选择安装包 -> 点击 左上角的菜单按钮
(如果没有“手动选择安装包”,请回到“关于本机”-> “版本信息”-> 连续点6次 版本号 开启“开发者模式”后再次尝试。)
3、点击 下方的机型名称 -> 找到页面最下方的压缩包,点击并选择立即安装

一加9进入Recovery
手机关机后,同时按住电源键和音量减键5秒左右,进入Recovery界面(恢复模式),
选择简体中文,通过音量加键、减键选择“清除数据”,验证锁屏密码后,可选择清除数据(仅保留联系人、信息、照片),或格式化数据分区(所有数据将被清除)。

对于用手机软件的总结
非必要 不要更新手机系统
非必要 不要更新软件APP
遇到一个合适好用的系统或者APP继续使用即可 手机只是一个工具 工具的定义就是趁手、好用、方便、快捷 不要本末倒置

网友A:
最后这句话确实。我用的红米note10pro  原先系统12.5.16,用着还凑合,出来新系统,就升级到了miui13版本,然后手机就明显卡顿,都想把手机扔了。后来也是找教程,先解锁,然后线刷到12.5.5版本,流畅的感觉又回来了。以后坚决不升级了。不管哪个版本,觉得好用就行,最新的不代表最好用。题外话,miui的系统感觉优化的就是一坨。安卓里面 还得是oppo vivo的系统。以后不会碰小米的东西。

网友B:
楼主还用过哪些一加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这句话确实。我用的红米note10pro  原先系统12.5.16,用着还凑合,出来新系统,就升级到了miui13版本, ...

确实是,出厂系统都不错。

网友:
为什么呢?
还是硬件不强,适应不了高版本的软件!

网友C:
说一下啥原因啊为啥要降级。

网友:
确实是,出厂系统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用过哪些一加手机?

目前只用过 一加9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一下啥原因啊为啥要降级。

新版本的系统总是有各种小问题 只是升级了版本号 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