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X折腾』苹果X手机换电池

楼主(2023-01-13):
『X折腾』苹果X手机换电池

经典机型,目前还不用保留保护板或者换原装的型号。
专门托坛友去华北强里购买的,因为这类电池水份太多,既然都是水,还不如直接买水货。。

用的还挺新的

跟之前的几个型号没区别,先松螺丝

上热风枪

这电池拆了老费劲,不过经常看人家拆,也知道用酒精可以软化胶水,就不难了

还好下手没太重,排线差点毁了

新买的电池,因为是直接拿货,电池那个包装没有封装,电池也是贴好的状态

装好发现不开机吓死了,原来是电池放太久亏电了

后面充满电无卡待机也能达到3天左右,正常够用了

旧电池好像也能买个价?

清理好边框,贴好配的胶,封装

希望不要遇坑吧。

装好还人。

网友A:
能换苹果手机电池的手工都是90分以上的高手,普通人干不了这细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换苹果手机电池的手工都是90分以上的高手,普通人干不了这细活

主要是边框胶很难清理干净,尤其非原装胶条或者胶水,那清理起来那叫一个烦躁。
重点是没有额外收入。。如果有,这点事就不是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边框胶很难清理干净,尤其非原装胶条或者胶水,那清理起来那叫一个烦躁。
重点是没有额外收入。。 ...

换电池风险大,挣钱少

网友B:
不至于90分高(上面朋友的意思),稍微能动手也细心的都能行

已经换过3个苹果,实际还是比较好弄的。动手之前多看看相关资料,图片、文字、视频等等,就能照猫画虎了

话说,这个机,装两块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至于90分高(上面朋友的意思),稍微能动手也细心的都能行

已经换过3个苹果,实际还是比较好弄的。动手 ...

苹果x为了增大电池容量,做成了一块L型的电池

网友:
我的8换电池不小心胶条粘到其他东西了,然后分开后胶条就不平整了,有点起皱,当时没在意。等装好发现有个位置有点顶屏幕,那个不爽,又不想拆开重来。

网友:
还有2块电池

网友:
这种形状的电池不多见。

网友:
拆屏幕得老小心了。

网友:
感觉这个厂家就是在耍流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边框胶很难清理干净,尤其非原装胶条或者胶水,那清理起来那叫一个烦躁。
重点是没有额外收入。。 ...

这个跟se2020比哪个速度快? 听说这家伙跟高德尿不到一个壶里

网友:
前几天也刚换一个,原装电池还有87%,到最近突然变维修了,不爽。

随便买了一个换上,不显示维修了,踏实。

网友:
现在很多厂家都是双电池,如果要实现50瓦以上快充,用5V就是10安。
如果电压翻倍,那么电流就能减半,然后充电线截面积就能缩减为四分之一。
然后如果电池电压低,那么降压损耗也是不可忽视,散热器成本也很高;提高电池电压,内部散热也能继续缩水。
厂家的缩水是无底线的,您要知道这一点。

网友:
这一代的边框好像是不锈钢的吧,比铝的要硬。a13的设备换了电池就有弹窗

网友:
到哪儿能买到靠谱的电池?

网友:
手机厂家不希望用户换电池,只希望大家都换手机。

网友:
我换换6s还可以,这种估计还要练练

网友:
后换的电池终是不如原机带的。

网友:
手艺不 错,这种L型电池背胶确实不容易拆,我换电池只在中间贴了一小块双面胶,电池固定不动就行,方便拆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