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利用安泰信936外壳做一个工频T12烙铁

楼主(2023-01-13):
上次拆解了山西坛友段哥包邮送的安泰信936烙铁,拆解安泰信936B电烙铁,这个烙铁测试功率有点低,而且我手里都是T12头子,那就改成T12烙铁。

首先研究下原装变压器,原装变压器有点小,电压却很高,整流后有37v,就想改一下

原装的漆包线有点细,而且减少圈数有点麻烦,就放弃
找出一个音响的变压器
电压是13.5v,低了点,改,增加圈数

划开绝缘纸

找出直径1mm的漆包线焊接,绕圈

饶了一圈发现问题,硅钢片太锋利容易把绝缘漆弄破,赶紧用高温胶带贴一圈

刚好的一段漆包线,绕出来的电压也刚好
交流18v,整流出来时25v,正好给T12用

拿出上次拆出的外壳

这个变压器比原装的大一些,但也放得下

T12主控板,前年DIY的,送了朋友几个还剩下2个正好用上

测试

找出个大旋钮冒,正好
我手里有2种手柄,那就做两个输出头,跟换那个手柄都OK

搞定,手里有5把T12了,这个继续吃灰

网友A:
整流出来25V电压,建议头子放水里满功率运行,测下整流电压有没有下降。。。。毕竟变压器效率很低,虽标80W。但我测过线性电源大变压器带T12,功率表显示120W以上。

网友:
楼上说得有道理,工频变压器效率低了些,好处是隔离了高压。

网友:
耐用但笨重

网友:
这么多烙铁,是来炫富的。

网友:
刚好找到17V交流的环牛,整流刚好24V,奈何满功率掉到20V左右,有点失望,看来要找个功率大点的,电压高点才行

网友:
好多牛的功率都不足,但是好在满功率下电压拉低依然能输出

网友:
文宇在开车48元的高频

网友:
变压器的都这样,空载电压是满载电压的根号2倍,所以才需要稳压电路。
所以建议开关电源的,如果你控制板耐压不够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流出来25V电压,建议头子放水里满功率运行,测下整流电压有没有下降。。。。毕竟变压器效率很低,虽标80W ...

我的杂牌936,标称60w,开机加热时电量计显示输入功率确实是100w以上的

网友:
变压器20V比较合适

网友:
都能用,就开机的时候要功率大点,正常使用不是大焊点,功率都不满。

网友:
不用改,双14串联28v,升温更快

网友:
936的手柄,前面太长不好用,9501舒服

网友:
这就是电子爱好者

网友:
相对来说用变压器对器件比较好,焊接时不容易造成器件被击穿

网友:
重新改造难度大,佩服

网友:
变压器不拆开直接穿线绕,确实容易把绝缘漆弄破。

网友:
重新绕变压器 大工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