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车载便携吸尘器

楼主(2023-01-13):
买了3年的吸尘器,一次没用过。收拾后备箱看到,拆解看看

试了一下,还行

滤网

这个电机挺小的,估计功率不大

测试下,卧槽,居然电流达到了快7A,但是发热挺快,估计电机是低压的,要不是吸尘器风直接吹,分分钟就烧了

网友:
功率够大的70多瓦了

网友:
劲够大,这个挺好的,就不厅拆铜了

网友:
简单粗暴的吸尘器

网友:
我的车载吸尘器是使用2节锂电池,使用时电流有15A呢。

网友:
中兴2400的可调电源是硬货啊!

网友:
车上用的体积要小,不然不好用!

网友:
吸尘器内部简单,功率不小,应该够用

网友:
功率有点小,吸力可能有点小。

网友:
粗暴的吸尘器

网友:
和我一样买了就用了2-3次,然后就扔在后备箱吃灰

网友:
几乎所有的车载吸尘器没有啥作用

吸力不足

网友:
吸尘器的确用的少,一般车身外面脏了去洗车的时候店家连车里一块给你洗了。

网友:
长期不用,不知电机还能用吗?廉颇老矣,一饭三遗矢

网友:
咸鱼60块钱买了个戴森V6放车上吸土挺好

网友:
最早买过一个,手震麻了也没吸到啥,电流还挺大,用了几次就没忍给扔了。
后来换车4S店送了个还不错,但是也没用几次,洗车或者做保养时店里给吸下就可以了,那个功率大吸的干净。

网友:
大功率电机,只能短时间有用,时间长了发热厉害,我也有一个

网友:
效果怎么样

网友:
我买车的时候送了一个,在后备箱吃灰,都忘了什么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