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 JP805这降压线能当车充使用吗?

楼主(2023-01-13):
这是行车记录仪电源线,不知能当车充用吗?可以的话,想在摩托车上有时给手机充下电。行车记录仪内部有一小块锂电池,也是靠它充电吧?

网友:
都是5V应该可以吧,我是猜的,要是我 我就直接用

网友:
只要输出电压满足就可以用,不知输出是否稳定

网友:
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可以充手机,只是充电比较慢

网友:
可以,接ACC和黑线就行

网友:
可以的,注意正负级别接反了,

网友:
毫无压力!完全可以用!

网友:
正负极接对了就可以了,不过要先用充电宝试一下以防损坏手机

网友:
不建议用 很多这种降压线带停车监控功能,可以直接获取电瓶电压,怀疑里面使用了某些针脚直接12v 给记录仪电压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