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求大佬指点迷津 SM2263XTV AC 东芝TH58LJT1T24BAEF用哪个开卡软件?

楼主(2023-01-13):
如题,手里有一块从笔记本上拆下来的固态,建兴CL1-8D256,主控是慧荣SM2263XTV ,一颗东芝的TH58LJT1T24BAEF颗粒,用了量产部落里的东芝闪迪BICS4开卡软件都不识别,求大佬指点迷津!万分感谢!

网友:
短接T G孔,进ROM

楼主:
短接试过了,然而还是不识别,不知道是不是我用的硬盘盒不支持二次开卡,买了个jms583的转接卡 还没到,到了再试试,谢谢大哥指导

网友A:
我想问9210B能不能开卡

网友:
要装nvme驱动的

楼主:
大佬细说说,我安装了图里的nvme驱动电脑直接就打不开了,网上下载了别的nvme驱动安装完还是不识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细说说,我安装了图里的nvme驱动电脑直接就打不开了,网上下载了别的nvme驱动安装完还是不识别,不知 ...

用win10系统

网友B:
jms583开卡板的固件得用v00.02.00.09

楼主:
就是win10,一台笔记本一台台式 都试了 然而都不成功,我查了一下,我硬盘盒是rtl9210b的主控,应该是不支持的问题,只有等年后jms583主控的转接卡到了再试试了,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jms583开卡板的固件得用v00.02.00.09

好的,谢谢。在论坛里看到这个固件包了,顺便问一下大佬,网上买的成品硬盘盒靠谱吗,jms583的主控,我怕买回来不支持工程级开卡。有没有靠谱的硬盘盒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9210B能不能开卡

我手头是奥睿科的一款双协议硬盘盒,就是RTL9210b的主控,反正各种试,连rom模式都进不去,不知道是不是我操作有问题,综合论坛里各位大佬的消息来看,应该是开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头是奥睿科的一款双协议硬盘盒,就是RTL9210b的主控,反正各种试,连rom模式都进不去,不知道是不是 ...

开卡必须JMS583

楼主:
大佬,我用jms583的开卡器,短接进rom后开卡软件显示disk0:0mb no card,想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是开卡软件用错了吗?还是我这个固态彻底坏了?求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我用jms583的开卡器,短接进rom后开卡软件显示disk0:0mb no card,想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是开卡软 ...

桥的问题,没有认到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桥的问题,没有认到盘

大佬细说说,我买的联存jms583的开卡器,固件也升级到论坛里0209的了,电脑是win10也安装了nvme驱动,搞不清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2024-03-28):
把工具放上来吧

网友:
583也是一样认不到,我也有好几个这样的盘,开不了,不认盘。盒子都没了,我看得专用的开卡转接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