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教一下,3.7V怎么改2.4v

楼主(2023-01-13):
前面发帖说过,儿子理发器坏了,准备拆掉以前电路板,用3.7v18650电池,但是要改成2.4v,请问怎么改?因为还要接一个保护板,所以请教一下。最好能画个草图。

网友:
理发器的电流比较大,如果不能直接使用4.2v,有几个方案:
串联两个540*二极管,使用时二极管上会消耗功率也会发热;
使用DC/DC模块,电流3A以上,效率比串二极管高。但有静态功耗的问题。

网友A:
电池质量好的话,我觉得直接就能用,转速高点而已,更锋利。

电池不好的,可能用不了多久电池就被拉死了。

网友B:
啥线路板都没看到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线路板都没看到图片

这个东西对于你们高手来说,不用看图片。就是一个18650电池,一个理发器电机,加一个18650保护板,就是嫌3.7v大了,因为原配电池就是2.4v的。我想把18650电池变成2.4v。

网友:
弄个动力电池,加保护板可以直接用了,肯定动力更强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质量好的话,我觉得直接就能用,转速高点而已,更锋利。

电池不好的,可能用不了多久电池就被 ...

转速过高会破坏谐振频率,有可能剪刀震动太快了,头发送不进去或者是剪不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对于你们高手来说,不用看图片。就是一个18650电池,一个理发器电机,加一个18650保护板,就是嫌 ...看看这个稳压块吧!

网友C:
这个电流有点小,估计得加一个三极管扩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流有点小,估计得加一个三极管扩流……

500ma哇!剃头发你想干嘛?

网友:
2.4V马达就两个好点的镍氢直接上,保护板都不用,,,充电器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0ma哇!剃头发你想干嘛?

那是电机啊,感性负载……启动和出力的时候电流不小的

网友:
500ma的lod就肯定不行了。试过了用1117-2.5发烫,能转不能有负载,有负载就停。
理论上用可控硅调压应该可以调。
最简单的还是串几个大二极管或者大电阻。

网友:
我的飞利浦理发器就是直接用的18650,没有问题。

网友:
改有线 ----5V电源+降压模块     无线的话  直接弄得18650就行   保护板无所谓 电压低了自停(山寨版都这样)

网友:
原来电池电压2.4V应该是两节1.2V的镍氢或镍镉电池,充满电最高应该是2.8V。
买个磷酸铁锂的3.2V的锂电池, 充满电3.6V,2.5V截止,配个保护板,这样相对之前电压只是稍高,直接用没问题的。

网友:
LDO扩流,串联二极管,串联电阻,都会有发热的情况,因为有一瓦左右的功率耗散在这些元件上。最好还是dc/dc

网友:
加俩二极管即可

网友:
话说低压差DC/DC芯片还真难找,这个貌似可以?

网友:
说说我的操作:剃毛器单节镍铬的,改18650,串了5Ω俩并的水泥电阻,直接接电池转太快电流太大,用dc-dc手上没有这么大功率的。
所以你的是两节镍铬的话,可以先接18650试一下,如果电流太大转太快,那就串联一个1~2Ω的水泥电阻,就可以了。
串电阻防止启动电流大保护板保护相当于软启动,正常剃电阻可以限流不会转太快,堵转了不会过流烧掉。
因为你找降压芯片这一点压差不一定效率更高,还容易过流保护。电池没电了会转很慢容易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