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开机启动选项有点看不懂

楼主(2023-01-13):
做好wtg,开机按 F12选择启动盘,第一个,第二个都不行,进不了wtg做的系统。

楼主:
BIOS boot 选项在这

网友:
这四个分别是:
windows启动管理器,固态盘/机械盘
网卡启动
USB磁盘启动

网友A:
能进pe看下引导在哪不行就修复了

网友:
有没有简单操作就能做的WTG-XP系统的方法。

网友B:
为什么不试试第四个呢?  第一第二明明就是本机硬盘呀

网友C:
看见外文一脸懵逼

网友D:
你引导模式是UEFI,所以前两项不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试试第四个呢?  第一第二明明就是本机硬盘呀

是第一 第三,是本地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引导模式是UEFI,所以前两项不可用

谢谢回复,就第四个没试过,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见外文一脸懵逼

倒不是这个,主要是 2个硬盘,四个选项,比较蒙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不是这个,主要是 2个硬盘,四个选项,比较蒙圈

我是说我

网友E:
引用 楼主:
倒不是这个,主要是 2个硬盘,四个选项,比较蒙圈

你把这三个选项关闭就不会懵逼了。

网友F:
一般是带有usb字样的  看图片应该是第四行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进pe看下引导在哪不行就修复了

本机系统可以进去,wtg系统在TYPE-C 接口,是再弄个pe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是带有usb字样的  看图片应该是第四行这个

实践了,也不行,奇了怪了

网友:
为啥不选第四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这三个选项关闭就不会懵逼了。

实践了,这三个关了,就找不到USB的那个盘了,
关了最后两个,能找到usb 的,能认对,就是也进不去,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本地机器是win10 原因?或者做的wtg盘的问题,总之没有成功。

楼主:
后来选了,哎,提示系统修复。

网友:
我觉得你的WTG没做好,你别用WIN10控制面板里面制作WTG,直接下载个工具来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