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楼下捡到一个酷似插头的MetaTech电子烟

楼主(2023-01-13):
楼下捡到一个酷似插头的电子烟

小电路板背面有一个小芯片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都被涂了胶。

雾化电阻丝

网友:
捡这个是不是有点脏啊

网友:
上面都是口水

网友:
电阻丝的?降低成本了

网友:
这是 烟  头,只剩发热丝了

网友:
这个结构还真简单。

网友:
原来像打印机墨盒有芯片,到最大次数锁死,必须换新的。

网友:
电阻丝降成本了

网友:
没拆过,,基本就是抽完就扔,,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怎么使用

网友A:
捡这个啥也没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捡这个啥也没得到

烟油抽完了,发热丝一根。

网友:
电子烟不是超声波的吗?

网友:
装到蒸汽火车模型里,当发烟装置用。

网友:
前几天才刚捡到一个这样的东西,看到有两个金属触点,以为是什么高科技电子产品,拿起来闻一下像瑞士糖的味道,再对着阳光看了一下发现里面没有大电路,没搞明白是什么东西,最后又扔了

网友:
我曾经也捡到过,以为是个U盘才去捡拾的,发现是电子烟就接着扔了。现在看到也不再去捡

网友:
我以前第一次见还以为是U盘,而且还一阵芬芳水果香味

网友:
这玩意香味有点大

网友:
哎,这玩意,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