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个车载空气净化器+紫外线杀菌

楼主(2023-01-13):
新换车,担心甲醛对身体伤害,特别是小孩才1周岁多,想着搞个除甲醛的东西,可是网上一搜车用的一来价格贵,二来从折腾家的眼光看那些体积小的净化器应该效果都不好。接着看到有卖DIY空气净化器的,用圆桶形滤芯,这种以前看朋友买过,结构简单就是风扇加个罩而已,拿我也自己做一个吧。

风扇手里有几个从服务器拆机的暴力风扇,12V 0.9A,三线,其中一根线是调速线,对地加个合适范围的电位器就可以调速。画图切个玻璃纤维板做盖板,装好风扇,调速电位器用电阻并联再串联调整除合适的阻值范围以调整出合适的转速。以前同学送过一个车载空气过滤器里面是带紫外线灯的,所以这个也买了一个紫外线灯装进去,一个4CM长度的U形紫外线灯加一块12V升压驱动板18块搞定。
    看来有人对使用这个有误解,使用净化器不管是在车里还是房间,都是有人在的且要求密封空间的时候尽可能减少空气污染物;甲醛的散发当然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进入有甲醛的环境都最好先通风,但是很多时候要求进去之后要求相对密闭的你该如何解决?那么加速空气流过活性炭相等吸附材料应该是一个比较省钱且有效且容易实现的办法,别说什么臭氧,有谁敢密闭环境使用臭氧?至于负离子,那个不能分解甲醛也不能吸附甲醛

新车多开窗是没错,但是你不可能一直开窗,正因为甲醛是在一直缓慢释放的,所以我要求更高,在多开窗的这个间隔里面通过这个给自己跟家人更安全的环境

买的滤芯是带独立活性炭层的,想着里面还有那么多的空间干脆就再加多两包活性炭进去

用铜线做支架,焊接在接线耳上,接线耳再通过螺丝固定
风扇出风口用光盘开孔遮挡一下,让风稍微向四周围扩散,这样过滤器放在车尾箱可以让空气向着四周围扩散
紫外线灯管一头用铜线打个圈固定,一头用铜线夹住,跟风扇之间做个挡板不让紫外线直接照射风扇以及出风口,紫外线长时间照射会令风扇塑料快速老化变脆
12V的升压驱动板,东西便宜,就是太烂用的2个8050SS三极管连续工作半小时就冒烟了,刚好找到手里有2个从泰克示波器升压电路拆的三极管,直接替代就好,不过这个温度也稍微有点高又给两个三极管加了铜片散热
铜线支架还有很多空位,绑多2袋活性炭上去
电位器+电阻搭出12K~22K的调速范围,对应风扇电流在0.18A~0.5A左右的电流,实际测试放在车尾箱只需要调到一半位置就能够兼顾出风量以及低噪音

网友A:
这个紫外线灯管你是认真的嘛?确定它是杀菌的波长?

网友B:
看到那铜丝架 想到了2.4G天线  :) 且不论紫外线波长,这点功率杀什么?

网友C:
紫外线灯开的时候不能照到人的!

你那两包活性碳是开玩笑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紫外线灯管你是认真的嘛?确定它是杀菌的波长?

254NM,灯管功率不知道,12V输入到升压板的电流为0.3A多

网友:
心理作用99%,实际作用1%,撸主高兴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紫外线灯开的时候不能照到人的!

你那两包活性碳是开玩笑的么,

活性炭这样放,感觉比直接静态放在车里其他地方强太多了,起码塞到滤芯里面空气一直在流通,这活性炭不是越多越好嘛,年后搞个密孔的尼龙过滤网兜装活性炭,感觉这种无纺布的袋子空气流通非常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那铜丝架 想到了2.4G天线  :) 且不论紫外线波长,这点功率杀什么?

功率没有仔细研究,网上只看到有人说1平方1.5W功率,板子12V供电0.4A电流不到,到灯管位置1W应该能达到吧,聊胜于无

网友:
铜线架子做的不 错

网友D:
这炭包,空气进不去的吧。

网友E:
车载空气净化器可以看看

网友F:
淘宝有臭氧发生器配件,自己组装一个就可以了   效果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载空气净化器可以看看

就是看了很多所谓的车载净化器才决定自己做,几年前拆过同学送的一个车载净化器,那个滤网就半个巴掌大,有用?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淘宝有臭氧发生器配件,自己组装一个就可以了   效果会好一点

臭氧发生器我也买了,不过我是要在行车过程中连续使用。开车过程中你敢用?臭氧对人体的危害比甲醛来的更快更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炭包,空气进不去的吧。

所以打算年后买个尼龙滤网来装活性炭,现在先这样将就用着,而且滤芯本身就有一个独立的活性炭内筒

网友:
感觉这个就是个心理安慰,其实没什么大用

网友:
汽车里面的甲醛,指望几包活性炭吸附我觉得完全不靠谱,因为那些皮革里面的胶在不停的缓慢的四方,最好的方法是打开车窗玻璃,风一吹一下子全部散光,加速汽车里面的甲醛释放的方法就是在太阳底下暴晒。

网友:
我觉得经常打开车窗通风的效果,估计比你这个更有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没有仔细研究,网上只看到有人说1平方1.5W功率,板子12V供电0.4A电流不到,到灯管位置1W应该能达到吧 ...

那个1.5瓦X分钟  是静止空气   这个是流动空气        聊胜于无

网友:
不论效果如何,你这DIY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