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米路由器Pro天线区分

楼主(2023-01-13):
求助大佬告知,小米路由器Pro(不带硬盘)四个天线,哪些是2.4G,哪些是5G天线?

网友A:
4X4MIMO,也就是说天线是共用的,板子上也有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X4MIMO,也就是说天线是共用的,板子上也有标识

没有拆开想,单纯想知道哪个是2.4G天线。家里有个位置的摄像机信号不太好,想简单的弄个易拉罐放大一下试试看

网友B:
看图片是共享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是共享天线……

感谢。共享天线是不是比较不好?

网友:
都是2.4G天线,也都是5G天线

网友C:
找拆机图看了一下 没有详细介绍的 只能看个大概 不过看无线网速2533M 应该是共用天线 相当于4根天线干8根的活

网友D:
易拉罐没用,可以调节2.4G的无线模式设置,越低的信号越好,传输越远,穿墙越好,网速越慢。你摄像机不用那么高网速,就调低。不清楚小米的能不能调,MCS 7  MCS9  MCS11  ,用7信号最好,但网速最差,不过带个摄像机绰绰有余。而且频道带宽,20 40 80 最好用20。我的是华硕路由器,和你一样的问题,调低后,摄像机连起来比MCS11稳定的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易拉罐没用,可以调节2.4G的无线模式设置,越低的信号越好,传输越远,穿墙越好,网速越慢。你摄像机不用那 ...

没用 现在摄像头都是5G的 只支持5G,不能接2.4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易拉罐没用,可以调节2.4G的无线模式设置,越低的信号越好,传输越远,穿墙越好,网速越慢。你摄像机不用那 ...

可以调,我测试看看。主要中间有两堵墙。手机电脑是都没问题,就摄像头偶尔会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用 现在摄像头都是5G的 只支持5G,不能接2.4

摄像头是2.4G的。比较老的款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拆机图看了一下 没有详细介绍的 只能看个大概 不过看无线网速2533M 应该是共用天线 相当于4根天线干8根的 ...

懂了,感谢。

网友:
手机上装个cellular-z,看一下周围WiFi都在什么频道,然后让路由避开这些拥挤的频道,这样信号会好些

网友:
板子上标的,复用的。现在几乎全是共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用 现在摄像头都是5G的 只支持5G,不能接2.4

错了吧,朋友才买了几个萤石的,只支持2.4G,我目前还没有见过只支持5G不支持2.4G的设备

网友:
是共用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