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网关能挷定,但小翼app显示不在工作。

楼主(2023-01-13):
1 家里 光猫桥接 加路由器  能挪挷定小翼app,但显示不在线,不能用也无所谓,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
2 昨天发现上班的地方电信宽带,光猫拔号 加电信定制中兴路由器,挪定却能正常工作。两者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找运营商,反正我觉得没啥意义...

网友B:
光猫桥接的话本身光猫是不具备上网功能的。光猫拨号的情况下可以上网能判断在线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运营商,反正我觉得没啥意义...

里面没什么功能的,就是光猫能远程重启,还有什么智能插座。付费的有一个 控制孩子上网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猫桥接的话本身光猫是不具备上网功能的。光猫拨号的情况下可以上网能判断在线状态。 ...

这样说,破解光猫超密登入,一端口改路由,另一端口改桥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说,破解光猫超密登入,一端口改路由,另一端口改桥接就可以了。

没有尝试过。我自己的理解,光猫具备路由功能拨号后应该是没办法设置端口桥接吧?就算可以。桥接出来的宽带账号还得能多拨

网友:
因为光猫无法上网传出性息!,如果让光猫自动拨号就可以看状态了!

网友C:
还有个APP ,天翼网关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说,破解光猫超密登入,一端口改路由,另一端口改桥接就可以了。

想多了,这怎么可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多了,这怎么可能呢。

怎么不可能,光猫4个网口,其中一个ipTV 接口可以不动它。只要对应端口开启来就可以了,又不是设置过。如开启三个端口桥接,就可以三个支持设备拔号上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APP ,天翼网关

天翼网关官网下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