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黄鱼买二手硬盘翻车了,接受随意狂喷。

楼主(2023-01-13):
前几天发了个贴,上个月收了两块二手盘,分别是某宝的6T清零盘和4万小时的4T,测试多次表面上没明显问题,于是又从黄鱼收了两个4T结果翻车了。昨天到货测试情况如图所示,都是6万多个小时的,关于通电时间应该是无法扯皮的,测试没坏道,也不愿折腾了。其中一块体质更差些,不知能否做静态存储偶尔读取用,装在偶尔开机的台式机上不定期通电还是纯静态放抽屉里合适?

网友:
撕逼鱼买东西就跟买彩票一样,得靠运气

网友:
我就不喷……哼

网友:
硬盘,真心不建议二手

网友A:
全盘低格填0试试

网友:
是块宝,别人不会抛出来卖

网友:
公司6年的服务器稳如佛,6万小时不是事

网友:
4T的目前也不贵,重要的资料还是要存放在新的硬盘里放心

网友:
卖了个卖家说完全没问题,卖回来很少用的音箱,晚上收的,刚听没什么问题,用个两三个小时,噪音就出来了,拔音频输入还有,拔左右小音箱还有,手摸底音喇叭没有振动,后面用手按一下背板,噪音就没有,松手又有,仔细听声音,是变压器发热后的声音,

网友:
你这算好的了,我上次买了3块4T的都是到手坏,心态都崩了

网友:
抵不过价格诱惑,但二手硬盘真不敢买。

网友:
想喷两下吧,太累,算了

网友:
这东西太便宜了,不太靠谱

网友:
抵不过价格诱惑,但二手硬盘真不敢买

网友B:
全新也不靠谱我全新4t装机半小时挂了 各种坏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盘低格填0试试

测试情况好像还没到不能用的程度,但通电时间太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新也不靠谱我全新4t装机半小时挂了 各种坏道

叠瓦盘吧……我感觉二手垂直比全新叠瓦耐用

网友:
咸鱼的东西基本靠赌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新也不靠谱我全新4t装机半小时挂了 各种坏道

注意一下散热风扇。我的风扇响,震动大,坏了我两块机械硬盘,现在只能全固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