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糊弄一对表笔~~~~~

楼主(2023-01-13):
这对47表笔汗马了好久,不成样子了,就糊弄更新一下,用起来感觉好些了。

网友:
折腾一下好看多了

网友A:
这些地方不套热缩管?硅胶线.................

网友:
用两张红黑纸卷起来塞笔杆里更好,红纸可以用红包,黑纸可以用打印机打一张。
这种笔杆不错,结实摔不碎,还便宜

网友B:
就是不知道这笔杆耐压有没有1000V?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楼主创意很好,我也找点笔套做一对。

网友:
也太能糊弄了
我感觉我完美符合那个段子:差生文具多

网友:
又能继续发挥作用了

网友C:
47的3毫米插头,太难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47的3毫米插头,太难配了。

6平方铜线打弯

网友:
香蕉插看着难受,还是新买一对靠谱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47的3毫米插头,太难配了。

俩思路,一个是直接把表改成4mm的插头,一劳永逸,直接兼容了以后所有表笔
无非就是开个孔,焊接一下,哥俩好粘上固定,问题永久解决
另一个办法就是,tb找香蕉头,买个三对四对的,够用好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知道这笔杆耐压有没有1000V?

一层电工胶布耐压500v,这个笔杆厚度超过2层胶布厚度,所以超过1000v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地方不套热缩管?硅胶线.................

嗯,热缩管都太薄了,最好用厚点的硅胶管加强一下,手头没有就将就一会儿了。

楼主:
这个厉害,看铜色很深,应该是电工黄铜。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热缩管都太薄了,最好用厚点的硅胶管加强一下,手头没有就将就一会儿了。 ...

多套几层,最外层稍微长一点

网友:
现在只能拿数字的改,老指针表不讨好卖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