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碳纤维三折遮阳雨伞

楼主(2023-01-13):
小时候下雨天带着伞去学校,总觉得手里像是多了一件趁手的武器:它或是剑客的长剑,或是勇者的长矛……跟小伙伴们嬉戏打闹,总归会有回家挨揍的时候……
伞打坏了还得找修鞋修伞的师父修好,又或者是等老爸下班回家才能得空修好(过去我爸都是在外地上六天班休息一天)……现在物质条件好了,人力成本也越来越贵了,修鞋修伞缝补的摊位都少见了。

家里有把挺好看的三折遮阳伞,布料厚实整体还挺轻巧,后来有个塑料折叠件坏了,我用烙铁焊上了,没成想再后来跟它衔接的另一头也坏了。

这个坏的地方比较薄,我焊了之后没多久又断了,干脆用3D打印机重新打印一个吧!

老拿着伞建模不方便不好观察,先在草稿纸上画个示意图~潦草点自己看得懂就行

用123D design建好模型之后,再在PrusaSlicer切片。

交付打印:

建模的时候大意了,有个地方搞长了一点……修改一下模型重新打印

因为没有设置匡量,打印好之后还得用工具扩一下孔~铁钉+打火机烫一下就好了~
安装:

我以前不知道,以为那些黑杆杆是金属的,这次安装我想扩孔的时候直接用打火机烧那个“铁杆”末端的时候才发现……
“雾草”怎么有点要点着的赶脚……都是碳纤维的,怪不得手感这么扎实

衔接件都是塑料的,这种塑料我搞不清楚什么材质的,热熔不是很结实,又不像是再生料,搞不明白,有点像尼龙,但是按说尼龙也是可以热熔的呀?
事实证明我还是跑不脱,装好雨伞用了没多久这个地方又断了,我把这个连接件也重新打印了一个。

用曲别针当轴,别好测试一下。

没啥问题,截断曲别针,弯好扣。

至于为什么我用的白色PLA打印,因为3D耗材放在外面容易受潮,我又不经常打印,手头黑色还没拆,拆了的话还得装防潮箱里怪费事儿的,顺手就用白色打出来了,后来重新打印另一头连接件的时候刚好有黑色ABS,就用了黑色。

就酱~

网友:
说到碳纤维,我这边昨天下雨,然后就找把伞呗,
找到一把大伞,不能收缩那种,上面有个黄底红字的英文标志,应该是某品牌送的
打开一看,伞中间的杆竟然是碳纤维的
我都没想到这个不知道什么牌子送的伞竟然这么奢侈
pirelli的牌子,查了才知道是倍耐力的轮胎,虽然还是没概念,毕竟第一次听说
我碳纤维接触的少,怕是印刷上去的假货,还特意用磁铁吸了一下,确实是碳纤维
没想到我的第一个碳纤维设备竟然是店里不知道哪里来的雨伞

网友:
碳纤维,感觉好高大上。

网友:
之前我一把伞骨断了就打印了几个嫁接手术~~

网友:
我觉得雨伞不可能用碳纤维...

网友:
这是碳塑的吧,或者工程塑料。

网友:
有3d打印机就是好啊。

网友:
这成本大了去啦!

网友:
这个雨伞不是碳纤维的吧

网友:
有钱人。买雨伞送3D打印机

网友:
你这一顿骚操作,合计成本价值,你这一辈子的伞都用不了啊!

网友A:
伞骨是玻璃纤维

网友:
伞现在都成了一次性用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伞骨是玻璃纤维

嗯,应该是玻璃纤维……

网友:
因为价格和质量,伞现在都是一次性用品。。。。

网友B:
打印件也不耐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件也不耐用啊。

还行啊~

网友:
一个是玻璃纤维的吧。

网友:
感觉还是不够结实。拿铝或者铜搞一个才用的住。不锈钢最好,但是不锈钢太变态了,手工撸不动。

网友:
感觉你用金属做一个比较耐用

我的一把伞上顶部那一圈捆扎的铁丝断了    然后找了光纤的钢丝发现太硬  最后找的1mm不锈钢焊丝   绑上   比铁丝韧性好  还不锈
就是空间小    要想好操作 只能拆下另外一圈固定捆扎的铁丝    可能0.8的不锈钢焊丝更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