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我想用电焊机点焊电池

楼主(2023-01-13):
家里有直流电焊机,实测最大电流150,我想用两个三角钻头来当焊针弄个临时点焊,不知电流调多少合适,需不需要加控制电路,我这有大量mos管

网友:
电池点透了会不会炸

网友:
做等你成功奇迹吧!!!

网友:
临时地话用1.5平方的铜电线不就好得很么

网友A:
最大电流150是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
不安全!还是用点焊机可靠。

网友:
估计不行的吧

网友:
只能实验用多长的1.2平方的线来限流了,只要控制在安全电流应该可行。

网友:
电焊机的输出加装个控制器应该可以吧。

网友B:
电流够不够不知道,怎么控制时间是个问题,说起来好像有些氩弧焊机自带的脉冲焊功能有点像连续点焊

网友:
真有胆,直流焊机电压也太高了!

网友:
先拿个同样材料的尝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电流150是怎么测出来的?

有表,看我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够不够不知道,怎么控制时间是个问题,说起来好像有些氩弧焊机自带的脉冲焊功能有点像连续点焊 ...

弄几个mos管并联加个控制电路,检测到点焊电流后一定时间就关断mos管

网友:
功率应该是够的,电压有点高,容易飞火星……
欢迎搂着折腾,坐地等楼主结果

网友:
电焊机焊电池没试过

网友:
电焊机是电压高 电流小,点焊机是瞬间电流高 电压低.电焊机电流达不到点焊机对电流的要求.

网友:
降压当点焊使用估计可行。关键点焊时间不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