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FNIRSI38这款usb电流表有人用过么

楼主(2023-01-13):
如题,前几天搞了一个,无论通过usb A还是c口都无法达到标称的功率,最大10w的样子,手机是红米支持67w快充

网友:
USB表和功率没有关系的,你要看对应协议的线路有没有通

网友A:
小米的A口是魔改的,usb表不能接A口上

网友:
小米的A口要用USB3.0测试仪来测电流,有个USB3.0的引脚用来传输CC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的A口是魔改的,usb表不能接A口上

用c口充电器也显示10w哦,测过协议是支持pps65w的,线也是5a的线没问题

网友B:
红米充电器的A口里面中间,多一个触电的,你用普通数据线充电,也无法达到满负荷快充
我建议你找个以前的早期一点的充电器,支持9v,12v那种,再试一下,一般都能达到18瓦的充电速度
很多充电宝也可以达到18瓦,你可以找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米充电器的A口里面中间,多一个触电的,你用普通数据线充电,也无法达到满负荷快充
我建议你找个以前的早 ...

感谢分享

网友:
最好用100w线

网友(2024-04-12):
引用 网友C:
这个牌子的表真差劲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6708&highlight=USB%E7%94%B5% ...

不是东西差劲,是商家差劲,客服都是门外汉,不知道他们的客服怎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