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做工不错的汽车功放,有哪位知道怎么接线定义

楼主(2023-01-13):
没什么玩的就在很多以前收到东西里找,看到一个两边都剪线的汽车功放就拿来拆拆看,拆出来看里面做工还不错,看线路板都感觉很老的那种,而且功放模块是那种IC的,应该功率不大,有哪位大神知道这个接线定义,因为两边都是一样的插头,也没有接线的图,看看哪位大神见多识广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根据功放芯片型号找典型电路图,然后结合实物跑跑路线。

网友A:
看板看料都很漂亮,翻了半天没看到接口,盲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板看料都很漂亮,翻了半天没看到接口,盲猜吗?

中间两边都有个插头,就是线剪没了看起来没接头口

网友:
查TDA7256,难道说这是哈曼卡顿?还USA

网友:
它的功率一般不会超过200w

网友:
五环电阻,用料可以了。

网友:
盲猜:左边两路输入,右边输出四路

网友:
两边有接口的地方没有照!

网友:
大凡低压汽车功放都不怎么高级,这个只是做工不错

真正高级汽车功放都是12V升压后用高电压功放电路

网友:
这个你可能通过车机型号或许找到点线索,要不根据芯片来找。

网友:
这个看着挺好,分体元件

网友:
一个四声道的车载功放至于搞的那么复杂吗!

网友:
米国货,拆开看看接线定义

网友:
功放两边不就有两个黑色插头,还用猜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这个有点像:
福特车机https://club.autohome.com.cn/bbs/thread/cf41342ef76b73a8/25272083-1.html#pvar ...

看电路板形状,应该是一样的,那个朋友已经找到定义接好线了

网友:
整整齐齐的五色环电阻

网友:
老货,做工可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