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宽带送的E900V22D机顶盒没有WiFi连接,电路板上这个是WiFi模块吗?

楼主(2023-01-13):
听说刷机能实现WiFi连接?

网友:
这个模块只有蓝牙功能,不带WiFi

网友:
详细可以看下我的帖子

网友:
这个好像是蓝牙模块
要换成蓝牙wifi一体模块
然后再恢复下出厂设置

网友A:
s905L可以刷好多固件的,只要你不看IPTV,nas 游戏机,服务期。。。。

网友:
v22D不带无线,v22c才有无线

网友:
貌似又是不一样的板子  蓝牙模块在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905L可以刷好多固件的,只要你不看IPTV,nas 游戏机,服务期。。。。

游戏机要焊SD卡槽吧,可以不要WiFi

网友:
s905L可以刷好多固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