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下午没事花了几个小时改个汽车应急启动电源

楼主(2023-01-13):
下午没事花了几个小时,把以前2并4串 A123  26650 拆了重新组装成 4并4串 容量高点 带应急打气泵用!想着大电流,使用的是 8awg硅胶线EC8插头, 插座用淘宝彩虹店铺的,方便固定

楼主:
使用的是0.1紫铜+0.12纯镍片 一起点焊! 正负极输出端 用的0.15紫铜+0.15纯镍片 ,盒子使用铣床开孔 标准多了

楼主:
所有裸露地方都做好绝缘处理,

网友A:
我感觉铁锂唯一的好处是电压平台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铁锂唯一的好处是电压平台高。

安全系数也高,最初做的三元, 感觉不安全 扔闲鱼卖了,现在这个年后也准备扔闲鱼卖,因为已经还做好一个半成品东芝钛酸锂

网友:
方法简单实用,能用几次。

网友B:
如果不是拆了车上的电池打火,用3.5平方线就够了,如果只是小车用的话4片软包电池串联都绰绰有余。

网友:
这个应急启动电源花了大功夫

网友:
这个电池这么厉害

网友C:
铣刀整出来的孔嘛?很规整

网友D:
最近正在研究 想用电容diy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铣刀整出来的孔嘛?很规整

比用手电钻+美工刀 开的孔好看多了,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正在研究 想用电容diy一个

电容好多都存在自放电,自放电小的电容也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拆了车上的电池打火,用3.5平方线就够了,如果只是小车用的话4片软包电池串联都绰绰有余。 ...

三元不安全,  应急启动电源其实基本用不上的, 长期放车上就要安全系数高的

网友E:
有床就是好 我天天手电钻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床就是好 我天天手电钻打孔

才组装好的,东西买着都快一年了才组装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元不安全,  应急启动电源其实基本用不上的, 长期放车上就要安全系数高的 ...

只要不过充没什么不安全的,我自己做的启动电源用14v 1a的充电器给4串的三元软包电池充用两年多了。
接不到30cm的4平方线和小夹子,平均1个月用上1次,线和电池都没出现过发热。
如果车子连灯都点不亮的话再改用搭车线夹电池上完全没问题。
另外打不着火的车子通常也是长期不用的,电池自然不会长期放车上。
而且4串三元锂电池和3.5寸硬盘差不多大小比楼主的电池方便多了。

网友:
楼主工具齐全!又有点焊机,又有铣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过充没什么不安全的,我自己做的启动电源用14v 1a的充电器给4串的三元软包电池充用两年多了。
接不 ...

我也有小的,想着顺带打气泵  就没办法了 打气泵还没组装,用的汽车悬挂气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