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某usb口老是显示设备无法识别,这是啥情况:(

楼主(2023-01-13):
电脑带2个usb2口,有个口子插硬盘老是掉线,
另一个口可以正常使用,
为啥会出这样子的问题,那个有问题的usb口有办法修复么

网友:
接口氧化,供电不足吧

网友:
就是供电不足,插主板后面的接口吧

网友:
经常用的可能是接触不好了  usb松动啥的

网友:
插主板USB接口上,机箱前面接口,由于线拉的比较长,经常出现供电不足,导致其他的问题

网友:
接触不良导致的,就是接触不良导致供电不足

网友A:
十有八九是供电不足,没猜错的话,是机箱前置USB口吧
pdd上直接买一套换上

网友:
会不会USB保护电路有问题,查一下

网友:
可能是接触不好了  usb松动啥的

网友:
可能灰尘太多接触电阻变大了

网友:
都让他们说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有八九是供电不足,没猜错的话,是机箱前置USB口吧
pdd上直接买一套换上 ...

买一套什么?
把线换掉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一套什么?
把线换掉么?

我有一套老机箱,机箱前面的USB口,因为时间长老化了,直接断了
如果是2.0的,拆开直接换USB口就行,顺便加粗一下USB正负极的线,这样也能解决USB供电不足的问题

如果是USB3.0的,直接pdd买一套3.0的线,拆了换上就行

网友:
USB接口氧化,换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套老机箱,机箱前面的USB口,因为时间长老化了,直接断了
如果是2.0的,拆开直接换USB口就行,顺便 ...

加粗一下USB正负极的线,这怎么做?把线剥开,把正负极线替换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粗一下USB正负极的线,这怎么做?把线剥开,把正负极线替换掉?

不建议直接替换,毕竟并联上的话,线阻更小

就是随便找个废的USB线,拆开得到线芯,有些是红白绿黑4种线,有些是红白绿和另一种没皮的线,都行

机箱拆开,从机箱前面USB口伸出的线,有接到主板USB部分的,就是这根线,其实很细的
导致所有机箱前置USB口,供电多少都差点意思

一般机箱前脸都是能分解拆开的,拆开后,看到USB线和电路板,拆掉这个电路板
把拆出来的红黑线线芯,焊接到这个电路板上的USB正负极上,正负极如何判断,可以百度找USB接口定义

电路板部分焊接完成后,红黑线缠绕这个线,一直到线另一端接头哪里
一般这种主板USB接头,都可以用针挑开卡扣,把线抽出来,然后把缠绕过来的线给焊接到裸漏出来的铜表面上,再原样塞回去,注意焊点不要很大,否则会不好塞回去

正负极的线都减少了电阻,供电自然就加强了
当然前提是你有一定的动手能力,还要有工具,
USB定义得小心,我都不小心接反了正负极烧过两三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有八九是供电不足,没猜错的话,是机箱前置USB口吧
pdd上直接买一套换上 ...

pdd上直接买一套换上,是换供电么

网友B:
设备固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固件有问题

设备固件没问题啊,插其他电脑上识别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