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不知名寰玥改装U盘,后来成了16G,不知道什么主控,求大神解

楼主(2023-01-13):
不知名U盘32G,后来成了16G,不知道什么主控,求大神解

网友:
下载新版芯片精灵/ChipGenius来检测一下

网友A:
主控是硅格SG1581,不过能正常用,没必要弄

网友:
我觉得这种黑胶体最适合的地方是垃圾桶...

网友:
黑胶盘一般没必要纠结主控 能用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是硅格SG1581,不过能正常用,没必要弄

需要短接对吧,背面两个大金属点,两个小的,短接哪。弄成32G还有点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