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4v10安电源 用到jbc245上

楼主(2023-01-13):
用到jbc245上,功率达到230w左右,有主动pfc,就是电压有点高,空载24.7v!

网友:
制作白光烙铁的最佳电源电压

网友:
完全可以啊

网友:
24.7V应该在正常范围内吧!

网友:
没问题,刚刚好

网友:
多出来的0.7用来抵消线损

网友:
高这么一点点根本无所谓,不要想得那么娇贵

网友:
这电源体积能到10A真厉害

网友:
听大佬说JBC是交流加热,我也不知道交流加热相比直流有什么优点

网友:
感觉没有那么大功率吧~~
68uF的电解能供得上230W吗

网友:
这个电源可以的,24.7v电压不高,供jbc合适的
开关电源过载能力不强,只能靠大功率弥补,不像变压器强在过载能力

网友:
10A电流数据是哪来的?

网友:
肉眼看配置真不像有230瓦功率的

网友:
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电源真不错,电压有点高估计是补偿线损了

网友:
不要质疑这个是一个3A的电源 改的限流

网友:
这个电源怎么看都不像有250w功率,除非用了未来的碳化镓技术

网友:
包铜皮的电源都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