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又拆出三洋和富士通固态,讨论电容存放的问题。

楼主(2023-01-13):
在主板上拆出了所谓最贵的三洋电容

固态电容都是铝壳,电容放在一堆,正负极的脚长期通道,就等于长期放电、会不会损坏电容?

楼主:
正规的包装都是纸排带的

网友:
不懂,不过我觉得放完了不就OK了么?

网友:
没事啊,电容充放电是物理现象,理论上讲不管怎么充放电,电容都没有损耗。

网友:
不会损坏电容

网友:
这玩意不像电池一样存在过放,可以放电到0v没问题不会坏

网友:
什么时候电容还要带电存放了实在是孤陋寡闻啊

网友:
电容还是不宜存放太久,它是有一定使用年限的

网友:
电容没充电,就不存在放电吧

网友:
没听说过电容要带电存放的说法,电池和电容的性质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