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准备买个便宜的示波器

楼主(2023-01-13):
闲鱼400元有两款:泰克tds1012和优利德2102,都是100m的,明显优利德的指标要好很多。不过据说示波器厂家都喜欢虚标,泰克喜欢稍微向下,小厂喜欢大幅度向上。我也就是外行买来玩玩,也就能承受这价位的了。
这个版应该没有回复时间限制了吧。
那款优利德2102卖家自己降价350,这个周末我就去看,本地交易,距离19km,正好顺路去亲戚家串门。没玩过示波器,但愿别翻车。

网友:
泰克示波器更专业些

网友:
60买过一款老式的10m示波器,显像管那种
然后发现体积太大,用起来不方便,当然也没时间学怎么用,就送人了

网友:
买了个20M的示波器好多年,至今不会用也懒得去学,开机的次数屈指可数。。。

网友:
都买示波器了,还谦虚说自己是外行

网友:
泰克的靠谱,虽然国产示波器指标更高。
我主要是为了电池供电,使用方便,地线隔离,才买的EDS102。不然几百元买台二手泰克就行了。

网友A:
之前对比过,入门泰克示波器的触发比国产利利普和更贵一点的安捷伦示波器靠谱。

网友:
学习一下 维修利器

网友:
普通维修都没问题

网友:
爱好者随便玩玩就买国产货,电子行业正经干活还是得泰克。

网友:
几百买个品相好点的就行

网友:
示波器是啥?不会玩,我只会用频谱仪。

楼主:
350元到手,看模样像优利德,但没标签,卖家说是优利德2102。
开机挺快,auto也挺快,里面继电器咔嚓咔嚓几声就出图了。
拆机看里面没啥灰尘,风扇很干净,几乎像新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350元到手,看模样像优利德,但没标签,卖家说是优利德2102。
开机挺快,auto也挺快,里面继电器咔嚓咔嚓几 ...

主板上有4块AD9481,能确定采样率是1gs/s。大概型号估计是2052cl或者2102cl。

网友:
早就想买个示波器,价低的看不上,正品又太贵,只好安慰自己,买来也用不了几回

网友:
国产的二手成色好些,泰克机器不错但二手的开机很多次,有的已经是多修。国产一般用通用芯片,相对好修。泰克专用芯片多,专用芯片挂了不好修

网友B(2023-08-29):
引用 网友A:
之前对比过,入门泰克示波器的触发比国产利利普和更贵一点的安捷伦示波器靠谱。 ...

能举两个典型工况吗?最近想淘个1000内的老泰克玩玩,不知道性能和同价位国产比有多大优势

网友:
你可以买个众仪702数字万用表,示波器和万用表都有了,价格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举两个典型工况吗?最近想淘个1000内的老泰克玩玩,不知道性能和同价位国产比有多大优势

...

其实上面有提到,(同价位)通常国产示波器指标更高,但泰克的更靠谱。
之前是抓异常脉冲,用脉冲宽度触发,泰克能触发到,但当时安捷伦和国产的示波器就大部分时候未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