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雷达感应灯泡

楼主(2023-01-13):
用了两年的雷达感应灯泡不亮了,拆开,粗看没发现问题,测LED灯珠个个都亮,百度查芯片DP9501B,说电容坏也可能导致芯片损坏,细看发现6.8uf电容脱江了。换下,灯又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A:
就这么一个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一个芯片吗?

电源部份就一个,雷达感应部份无拆开,就不知有无了。

网友:
只要控制芯片没问题,其它的元件都好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部份就一个,雷达感应部份无拆开,就不知有无了。

雷达正面有图吗,总成式的多普勒没见过啊。

难道是热势的。。

网友B:
我也有个吸顶灯前几天突然不亮了,简单测了一下电压,驱动输出剩下5V,不知道也是电容坏了

网友:
电容高温容易挂

网友:
现在的电容不耐用

网友:
小心炸鸡啊

网友:
只要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吸顶灯前几天突然不亮了,简单测了一下电压,驱动输出剩下5V,不知道也是电容坏了 ...

我相信有一个小启动电容坏了,可以试试用日光灯电子镇流器250V的10uf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相信有一个小启动电容坏了,可以试试用日光灯电子镇流器250V的10uf代替

好的,谢谢指点,这两天有空的时候,我试一下

网友:
恭祝大家新春大吉

网友(2023-02-27):
技术不错,修好了。

网友:
原来也能修,东西不贵,坏了很多人直接就换掉,改天我也拆个坏的还没扔的雷达感应灯泡。

网友:
比以前单纯的声控好多了

网友(2024-10-21):
问一下,延时时间可以调长吗?感觉30S不够用

网友:
又是电容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