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胜利万用表VICTOR 81d 改成单节14500的磷酸铁锂

楼主(2023-01-13):
原来是两节7号电池的电池盒,直接改成单节14500的磷酸铁锂,位置刚好
电压档空载是0.1mv
电容档空载是1.1nf
不知算不算正常

网友:
可以借鉴啊

网友A:
还是7号电池好,不然老要记得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7号电池好,不然老要记得充电

锂电最大的优点:不漏汤

网友B:
锂电池会不会饿死?

网友C:
14500不是和5号电池一样大小吗?7号电池位会不会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500不是和5号电池一样大小吗?7号电池位会不会小了点?

原来是个活动的电池盒,我拆掉电池盒,剩下的空间正好能放下5号电池,太宽,粘个泡沫塑料

网友:
很小巧的四位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会不会饿死?

有条件就上个保护板。不过我测试了下这块胜利81d,当电压到2.3v时开始显示欠压标记,1.8v时直接就关机了。磷酸铁锂的终止电压是2.5v,所以注意点欠压标记,就饿不死。经常我把磷酸铁锂弄到1v,耐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锂电最大的优点:不漏汤

7号买好点的,也不漏汤

网友:
主板越来越简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7号买好点的,也不漏汤

去年已经漏一回了,主板都腐蚀出坑了,是另一块钳表

网友:
锂电就这么点好处,不漏液。

网友:
胜利万用表VICTOR 81d 采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
不错的改造,手头有铁锂电池可以行动起来哦

网友:
加个662K的稳压芯片,输入电压最高可以到6V,各种锂电池都能用

网友:
集成度真高,一片牛屎搞定

网友:
改磷酸铁锂不错,既不会漏液,又不用一直买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