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Condor HCAA60W-A+,电源改造

楼主(2023-01-13):
前几天拆解过这个电源,看用料挺扎实,想用来改造改造,经测量,次级四个绕组,两两串联,主绕组18V,线径稍细,副绕组8V,线径较粗。决定断开串联,主附绕组搭配串联后再并联,能得到电压26V。

改之前,B点已经断开,A-B,B-C,电压8V,D-E,E-F,电压18V,

改之后,空载输出电压26V,怎么接个负载测试一下最大电流?

后续准备用这个电路改个线性可调

网友A:
两路18V 两路8V 刚好给LM1875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路18V 两路8V 刚好给LM1875供电

LM1875做功放?没什么用途,目前就想搞个可调电源

网友:
还以为是个开关电源呢

网友:
这个改造大了

网友:
变压器的比较耐用。

网友B:
最大可以达到52v,电流以18V的那组为准
你这26v是怎么来的?正负18v,正负8v,也不是这么加的啊。整流后再串联的吗?

网友C:
变压器改接法了,原来的电路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可以达到52v,电流以18V的那组为准
你这26v是怎么来的?正负18v,正负8v,也不是这么加的啊。整流后再 ...

主绕组两个抽头对中间抽头是18V,把中间抽头断开再并联,这就得到两个抽头是18V。同样处理附绕组,得8V。把处理后的主附绕组串联就得26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改接法了,原来的电路板呢?

电路板拆下来,准备用上面的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