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数码交易区的无线充电宝

楼主(2023-01-13):
在数码交易区看见有卖无线充电宝主板带电池,就是没有外壳,下单一个5000毫安的,在淘宝看见有个主板差不多的带外壳的不包好坏,看能不能替换过去,
这是交易区买的

这是淘宝商家拆机图片和外观介绍

这是到我手上拆出来的,无线充电还挺快,开关按压没有输出,拔几下开关掉出来了,这电路板能用的住嘛?

这两个放一起对比下
用论坛的主板插口要改动下,电路板小一点

改好了,用热容胶固定,想要合盖电池高出来了,看来还要换电池,晚了明天在换吧

网友A:
BAK比克电芯的要好一些

网友B:
DIY壳子很重要,不好配。

网友:
想改完美不容易

网友C:
无线充电对带套党十分不友好

网友D:
两个合为一个,这个。。。。。成本会不会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合为一个,这个。。。。。成本会不会太高了?

两个加起来四十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线充电对带套党十分不友好

带套也可以用的,我一直带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K比克电芯的要好一些

论坛里的板子看起来料比较多

网友E:
带套用电流肯定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套用电流肯定小吧

用这无线充电宝比用小米的无线快,有可能这无线线圈直接在外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热熔胶,,,,,

充电宝工作的时候能到6-70度吧,这个温度,热熔胶受力会变形了吧,

网友:
原来是无线充电,看标题图还以为是电磁炉

网友:
今天见识了无线充的內构

网友:
无线充效率低

网友:
5000容量有点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DIY壳子很重要,不好配。

就看你diy个3D打印机了……以后啥壳子都好办

网友:
我觉得无线充电更适合改在汽车发电机里,无线励磁替代易磨损怕水的碳刷滑环。

网友:
祝贺你刚好买到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