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使用大于64G的U盘注意别使用16K以上的簇

楼主(2023-01-13):
这几天在做一些测试,3281+7DDJ用16K以上簇格式化的U盘在Legacy BIOS下不管如何都引导失败,一直提示引导设备出错,后来尝试手头所有U盘在其他格式下引导也有一样的问题,簇尺寸调整到4K/8K后解决,大概率是Legacy BIOS无法兼容16K簇,这个我记得2004年的时候有次做移动硬盘测试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如果有大容量U盘在Legacy BIOS/CSM模式下引导失败的务必注意这个。

EFI/UEFI无此问题而且引导速度出奇的快,到底是新规范……

网友A:
默认是多少的。簇太小会影响效率和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是多少的。簇太小会影响效率和容量。

FAT32默认8K到32K,NTFS默认4K,exFAT默认32K到64K

网友B:
我只知道兼容性最好的是FAT32,而且128G也可以格式化为FAT32,除了不能存储大于4G的文件,其他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兼容性最好的是FAT32,而且128G也可以格式化为FAT32,除了不能存储大于4G的文件,其他一样。 ...

FAT32除了文件尺寸还有2TB分区尺寸限制和文件/目录数量限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FAT32除了文件尺寸还有2TB分区尺寸限制和文件/目录数量限制,

这是个U盘。

楼主:
我知道,但是这些文件系统最初是给硬盘开发的,只有exFAT是移动媒体专用

网友:
以前就有疑问,看到你的帖子明白了

网友:
我买的一个64Gu盘就是exfat格式,后来发现只要大一点的u盘几乎都是这种格式

网友:
测试了一下,很遗憾,是反例。

3281AB+9DDL 64G
3281AB+L06B  128G

使用16K、32K簇,在传统BIOS(联想F31A笔记本 Phoenix BIOS)
和UEFI CSM(海尔S4笔记本 AMI UEFI)环境下,均成功启动到DOS。

网友:
不是不能,而是要根据主板注意簇的大小。

网友C:
感谢楼主提醒,但是就我的经验来说只能作为参考,因为现在bios各厂家二次编译之后真的五花八门了,纯UEFI引导还好说,老bios或者csm (legacy)模式下面真的玄学,可能都是ami的bios ,同一个U盘华硕的能引导技嘉就不行

网友:
感谢提醒,有的时候不成功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提醒,但是就我的经验来说只能作为参考,因为现在bios各厂家二次编译之后真的五花八门了,纯UEFI引 ...

是不是忘记去庙里烧高香了

网友:
exFAT兼容老机器要差些,玩一些winXP的老笔记本,就无法识别了

网友:
这个跟BIOS有关系的。跟Windows文件系统的簇大小没啥实际关系

兼容问题本来就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不过通常都是用默认大小。通常NTFS默认都是格式化为4K簇大小,也就是每个簇有8个扇区(1个扇区512字节)

网友:
感谢分享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FAT32最高权限

网友:
exfat格式进pe后就不识别了,拔掉插windows也不识别了,需要命令修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但是这些文件系统最初是给硬盘开发的,只有exFAT是移动媒体专用

cd加exfat进pe后exfat会不识别,windows下需要命令修复后才出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