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我家照明灯闪烁的原因了

楼主(2023-01-14):
家里客厅装了一些轨道灯,用的还不错,好处是可以随意往上面加减,位置也是随便调。

但有一个心病持续了很长时间了,就是有几个灯一直闪烁,以为灯有毛病,但拆下来又不闪了
然后还以轨道上电压不对,曾经量了一下,果然不对,一直在跳,有时候只有170V。
当时怀疑是不是照明回路上有接触不良的地方,但因为懒,也一直没哟检修,
把闪的强烈的几个灯拆了了事。

直到今天,发现了更奇异的现象,有一个卫生间的集成吊顶灯闪烁,拆下来接到墙插上不闪了。
接回去又闪,于是再次量电压,发现这个灯不装的时候,电压220V正常,
装上灯之后,直接数字表爆表超过750V量程了。。。试了几次都是这样。

忽然想到轨道灯上的电压,是不是受这个集成吊顶灯影响的,
试了一下果然,关了集成吊顶灯后,轨道灯不闪了。

把原来闪烁灯轨道灯装回去,还在闪,照着这个思路一个一个断电排查,发现造成轨道灯闪烁的源头是:
1:另外一些集成吊顶灯
2:几个山寨阻容E27灯
只要上面有一个开着,就会有轨道灯闪烁。

集成吊顶灯是正规恒流驱动,铝壳注胶的那种,按道理不会差,挺奇怪。
而阻容E27的话,同一批次型号居然是部分有这种异常,如果说规律,就是异常的LED芯片有一点老化发黑了。

总之真相大白还是不错的,至少不是电路问题。
但原理却不太清楚,灯之间的影响这么大啊,在此请教下专家们两个问题

1:原理上究竟是什么呢,如果说山寨阻容LED质量差,但集成吊顶灯真是不错的啊,这么容易干扰,那为什么唯独我家这样呢,是不是我家电路上还有其他特殊的地方。
2:除了换掉这些造成闪烁的灯之外,有没有其他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啊。

补充下,不好意思按时间顺序写的太绕了,好多兄弟表示看不明白,那就简化成2句话:
发现:家里A灯(轨道灯)闪烁,最终发现是B灯(E27灯泡和集成吊顶灯)导致的
原因:肯定是干扰了,但细节上我还是不知道。

网友:
我认为还是电路问题,两路电是串在一起的

网友:
给阻容灯里面并个安规电容试试,直接并在灯头座子也行。

网友:
统称为电磁干扰好了……这个东东真要讲究个所以然还真不容易

网友:
到底还是没说明白

网友:
的确没有说明白

网友:
稀里糊涂究竟几个灯出问题。

网友:
发错板块了吧

网友:
没有理解明白,这几个闪烁的灯与其他灯的连接细节。

网友:
类似现象在抖音上看到过,只要插电动车充电器充电,他们家里就烧家用电器。

网友:
这种现象是不是类似于谐振?

网友:
也没有看搞明白

网友:
拆一些lc滤波模块装在有干扰的灯座那里,基本能解决问题

网友:
能超过750V量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感觉是不是容性负载和感性负载接触不好导致的感应电压升高

网友:
看到过类似现象的贴子。貌似是灯泡电路对电网的反向污染。

网友:
应该是集成吊顶灯故障引发的轨道灯闪烁。

网友:
EMI不合格,就是隔壁小明同学要自由活动,但是不能妨碍其他同学正常学习,两者独立没有事,放一起就会互相干扰影响!

网友:
稀奇古怪的现象

网友:
不合格的电器造成电路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