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建武usb写频线

楼主(2023-01-14):
多年前买的usb写频线,现在不知怎么地一调用就蓝屏,更新驱动后写频软件会卡死,拆解看看

原来是PL的芯片,这个玩意口碑一直挺差的,有时间还是自己diy个吧

网友:
这是经典的2303串口芯片吧,好多用这芯片的

网友:
XP和WIN7系统下用来TTL刷机很方便

网友:
这个芯片确实容易坏。

网友:
看不出哪里坏

网友:
CH340芯片,TTL刷机很方便

网友:
手里也有一个同样的,目前还能用

网友:
拆得好精致,不错。

网友:
我也有个这个芯片的写频线,现在搞不清哪个软件能用了,下的软件没有一个能用的

网友:
有一个为哪款早期安卓机配的刷机线里面差不多,就是跟USB转TTL线

网友:
TTL刷机线,写频软件很多是要授权的。

网友:
2303我也有一条ttl线。垃圾要死,热插拔都能蓝屏

网友:
假的容易蓝屏,win7 win10

网友:
USB转TTL,好!

网友:
换CH340小板

网友:
不是2303不好,二是要看厂家、质量

网友:
原来芯片在这里面

网友:
建议改成杜邦线头子,直接改用外置的TTL小板,这样方便些,有故障的话换个TTL小板就行了

网友:
看外壳还是挺正的,应该不是原装货

网友:
杂2303刷线很慢,正版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