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德盛来汽车应急启动电源

楼主(2023-01-14):
前几天的电源,今天修一下,电源是同事的,因为正极端子松动,他自己拆开修了一下短路啦?砰砰啪啪呲啦呲啦!电池正极呲花了,铝输出极焊锡焊不了!我只能这样给他修一下不知道能不能用,用的空调铜管喇叭口,夹扁压住,输出线用焊锡焊一下不知道能不能用,改天让他试试效果如何,最后把接线端子点502固定防止松动

网友:
里面好空,晃荡吧

网友:
这启动电源内部也有点.....

网友:
接触电阻太大,带负载的时候会局部发热导致这个地方反复烧,如果还有接触不良,打火,那坏的就更快了,还是得电焊吧

网友A:
还不如用超级电容,不用了扔一边就行,不怕放坏,随用随充。

网友:
那个电池极片应该是镍片吧?用点焊应该可以焊上

网友:
居然用铝极耳……夹紧了应该一样吧?不知道接触电阻大不大。。。

网友:
铝端子这样接即使好用也用不了多久,铜铝直接连接会产生电化学腐蚀的,这就是铜包铝线最可恨的地方。应该用铜铝过渡端子接。当然,如果有专门的设备,可以进行铜铝焊接的,就像电冰箱的制冷管系那样。但即使那样,时间也不会很长。因为电冰箱的铝管部分是低温部分。温度一高,也会很快腐蚀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用超级电容,不用了扔一边就行,不怕放坏,随用随充。

电容自放电比镍氢都快,可能几天后没电。建议加二极管接线,放在汽车尾箱和蓄电池同时充电,二极管防止放电,应急时可以取下接蓄电池。

网友:
看完了回复,应该等楼主过一段时间来汇报使用情况。

网友:
这个启动电源有点简陋,不过估计一年也用不到几次

网友:
用夹子不好吗?

网友:
临时用用可以,长期会松动的

网友:
这是电池在盒子里面晃荡金属疲劳把极耳搞断了吧

网友:
这电极腐蚀严重了

网友:
估计再使用,也用不了几次了。

网友:
这也是应急的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用几次看看怎么样到时候反馈一下吧

网友:
前几天好像看过这个帖子……难道我穿越了

网友:
启动电源有点简陋

网友:
至少也要用大力钳压下。这个有点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