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FLUke 568红外测温仪,这三年大家对这个应该不陌生了

楼主(2023-01-14):
高大上的盒子,就一个测温枪,跟马家几十块的功能一样

正脸

整机唯一一个螺丝

主控

网友:
高大上的牌子

网友:
葫芦壳就是贵

网友:
老外这种都用4层板,国产的话估计就是2层了

网友:
重要的是测试精度如何,跟几十元的对比。

网友:
这个高大上,不便宜吧

网友:
好大个传感器

网友:
测体温的话准不准

网友:
工业级测温仪。

网友:
这个牌子的贵

网友:
好家伙,福禄克啥都出

网友A:
看似普通,但是用料价格精度都甩一般货N条街

网友(2023-06-28):
引用 网友A:
看似普通,但是用料价格精度都甩一般货N条街

还真的是这样. 用料保证了精度和稳定性. 板材都不一样. 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国产几十块的:我一个牛屎就能搞定,你这个要一大堆IC,不费电啊!!

网友:
福禄克大约主要是测量仪器,这个不便宜吧,里面是黑体管(只知道里面必须是黑色的,正规名称不是这样的)

网友:
这是工业的,不是测体温的,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仪表就应该有仪表的样子,不是玩具,不能做成玩具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