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拆一块金箭H1电动车仪表盘

楼主(2023-01-14):
垃圾箱旁看到一个黑色的盒子,有电线,那里面一定有电路,捡,拆开看看。

黑盒子正面照。

黑盒子背面照。型号H1,什么全电压、出厂日期。

没有螺丝,一撬,半透明的罩子就掉下来了,这我认识,好像是电动车仪表盘(从没骑过电动车,也没拥有过,遗憾)

有四只螺丝,拆开,打开。

板子元件面。

接线标识。看电源线焊过,可能是坏的。试接电源,不亮。

继续拆,板子正面,全是LED(相当于数码管)。

罩板。

这是电源部分,八角螃蟹是PN6005,固定5V输出的200V高耐压非隔离DC-DC转换器,接电无输出,经测量肖特基短路,换掉肖特基,可以点亮,但是闪烁(像保护了),既然是5V固定输出,那就从10V470uF处输入5V电压,成功点亮。

颜色还比较多。

电压指示是闪的,这个出来了。

以为10V470uF电容失效了,换了一个还是闪,估计是PN6005出问题了,也没啥用,不修了。
谢谢围观!

网友:
这是有个单片机吗?

网友:
看着就是一堆LED加驱动电路

网友:
现在的电子产品都是一次性的,换了就换新。

网友:
现在好多都是这样了,以前是指针,后来液晶,现在都LED

网友:
看着也拆不出有用的东西。

网友:
捡个仪表,配个车哈哈

网友:
为啥现在的电动车仪表都成这样了

网友: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容易坏。

网友:
貌似还能扩展一些功能

网友:
电动汽车里也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