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灯频闪严重咋回事

楼主(2023-01-14):
头灯用的18650电池怎么也有频闪。今天拍照的时候发现的,都不能正常拍照了

网友:
这种都是PWM信号控制的亮度的,有频闪正常。

网友:
直接把调光电路去了

网友:
DC调光搞起

网友:
照片太少,没看到灯珠,不知道是多少V的,看电路板上有电感,可能还是升压工作,那么就是像PWM一样的脉冲信号控制灯珠,一定频率下,手机就很难拍摄了。

网友A:
接个电解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个电解试试

换没啥用吧,驱动芯片定死了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