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冬天到了,又该用电热水龙头了……湘湘电热水龙头维修小记

楼主(2023-01-14):
冬天南方没有暖气,每次用热水都要先放一段冷水很是麻烦也很浪费,想买个热水宝但是那玩意儿太大了,要占盆下柜一大半容积。
而且我问了好几家店铺,好像都不支持接热水进水,我想只有冬天用,如果装了这个太费劲了,搜一下万能的某宝,发现电热水龙头挺符合我的要求的,除了瞬时功率比较大……
翻来翻去找到一款样是非常符合我需求的,不能太高,不影响出冷水,还能随用随装——湘湘电热水龙头

装好用的确很方便,自带防漏电插头。

唯一的缺点就是功率太大,有的时候开的水量小水压不足,会导致薄膜顶起的力度不够进而导致开关触点过流太大,偶而导致开关触电烧蚀在一起,即使关了水龙头仍会继续加热甚至沸腾烫热
(零线底下还有一根接地的地线被挡住了。)
一般使用的时候水量开大一点就会好一些。
不到50块钱买的,用了一冬天,拆下来放柜子里了,今年冬天拿出来用了没多久突然没反应了:顶部温度显示界面有显示,但是不升温,怀疑是加热丝烧断了,拆出来用万用表测果然断路了。
换个新的吧还得50块钱,突然想想它不是加热管坏了么,逛逛网购平台说不定有,结果真被我看到了。

不过型号着实复杂,根据店铺的型号尺寸测量,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
我的原装加热管:

网上搜到的这款:

这一款除了加热管比我原装的多了两圈,长度多了几厘米吧,其他尺寸都完全一样。我测了一下水龙头的壳体,刚好够容纳这多出来的一圈加热管的,价格才13块钱包邮,下单~收货~

赠送的垫圈螺母都崭新铮亮,老的都有点锈迹了,全部替换。
换好之后启动一切正常,满血复活了~

另外我研究了一下这个加热管:

发现它好像也是能拆开的,拧开两头的M2.5螺母,拆开封堵瓷柱头,里面用红色像是油泥一样的物质封填满了,不知道这个个人还能不能继续拆,自己换一根电热丝呢?

网友A:
自己换电热丝?没那个工艺。里面要填充氧化镁,又要电热丝跟管壁绝缘……
洗洗睡吧。哈哈哈

网友B:
自己换电热丝不大现实,绝缘问题你就不好办。

网友:
一次性的,加热管只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换电热丝不大现实,绝缘问题你就不好办。

说的是,我以为他有什么绝缘管呢……

网友:
这个质量这么差,我买了两个一体的,已经5年了,还能用,当然触点坏了修过一次

网友C:
这不是热得快吗?

网友:
艺高人胆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热得快吗?

是的,其实就是个热得快~

网友D:
尺寸规格一样的话可以自己换一下。3KW功率貌似太大了,出水必须开大一点。其实可以买这一款水电分离也是可以的。

网友:
就是这东西

网友:
整体换,还想只换加热丝,绝缘处理不好有安全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换电热丝?没那个工艺。里面要填充氧化镁,又要电热丝跟管壁绝缘……
洗洗睡吧。哈哈哈 ...

楼主的意思是换整个加热管。

网友:
家里加工条件有限,搞不来,工厂可以换,但工厂是全新生产线,也不搞维修的

网友:
怎么简陋  给我也不敢用

网友E:
废品站经常看见这东西,我就纳闷儿了,家用插座一般都是10A的,这么大功率,专门为它升级线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废品站经常看见这东西,我就纳闷儿了,家用插座一般都是10A的,这么大功率,专门为它升级线路吗? ...

没有,它的插头就是10A的~另外不常用,也就是加热一下热水管里存的凉水,热水器里的水出来了就用不到它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尺寸规格一样的话可以自己换一下。3KW功率貌似太大了,出水必须开大一点。其实可以买这一款水电分离也是可 ...

你这个好还是楼主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好还是楼主的好?

这个价格贵了一点,水容积比较大,功能都差不多。我家里用的都是这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