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219更换c12电容提速作业

楼主(2023-01-14):
最近手上的优利德ut56和ut33b用交流档测量zvs升压电路的时候光荣的被击穿了。直流电压和电流档位都正常,就是交流电压部分测量数字无法稳定。

随后pdd购入zt219一块,在经历了52天漫长的快递之后,终于到了我手上。
这是我第一块自动挡的表,到手后就根据各位大神的引导,做了些许的优化。

更换了c12电容,手头没有0603的1nf 直接换了个102

侧面看,出厂时pcb是涂抹过润滑脂的

背面无比的干净

记录一下铜片的原始位置

改表笔底数,拐弯处切断。

原来c12的焊盘让我不小心烫坏了,万用表测了一下,这两个焊盘和原来c12焊盘一一对应 ... ...

总结一下, 更换c12后,测量电压和电阻最后一个字的稳定速度的确快了不少。
不知道是不是c12电容不能焊在我目前焊接的位置,更改后,发现电压档在不测量的时候 一直有底数。

网友A:
C12起什么作用?

楼主:
原来是27nf的  更换成1nf之后,电阻档和电压档的稳定速度变得很快。
一下就能出稳定度数!
具体作用原理,得去看看大神的帖子,我只是照猫画虎。

网友:
这电容姿势很性感

网友B:
电容还是换成小的吧,看得我难受。

稍微重摔一下,电容那里的铜箔就连根拔起了,再一扯,彻底断到牛屎下面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12起什么作用?

前置滤波,改小可能是改变了充电时间,从而读数时间变快了

网友:
表都拆了不换下C13和那个电解电容?

网友C:
建议这个电容固定一下

网友:
zt225应该更香啊

楼主:
大神也来顶贴了啊?
倍感荣幸啊!在头条和b站看了你很多视频,发现你也是坛子里的坛友!
谢谢大神顶贴!

楼主:
这个表便宜  ,算上优惠券8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这个电容固定一下

好的 ,回头该电池的时候打点儿704固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还是换成小的吧,看得我难受。

稍微重摔一下,电容那里的铜箔就连根拔起了,再一扯,彻底断到牛屎下面 ...

熊猫大神也来了啊,感谢!
我就是用烙铁拆c12的时候,懒得换尖头了,直接用205h焊台的大刀头上的,用力有点儿过猛,把原来的焊盘铜箔搞飞起来了,没办法才把电容放到这个位置的。
下次不能偷懒了。要是再扯到牛屎那边,这个表就彻底废了。

网友:
转盘和电路板可以抹好一点的硅油,可以改善手感。

网友D:
拆贴片元件,热风枪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贴片元件,热风枪挺方便。

这不是没有么。准备年后打板来一个风扇式的热风枪,我看嘉立创开源广场上有几个大神分享的项目。

网友:
众仪的玩具表是太适合楼主这类用户了,随便折腾又不贵。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来是27nf的  更换成1nf之后,电阻档和电压档的稳定速度变得很快。
一下就能出稳定度数!
具体作用原理, ...

手头没有0603的102,只有C0G150,换上后,效果感觉比102强,随后来了兴趣,购买了好几种C0G、NPO、X7R的都有。

------------随后尝试过3.9、4.7、5.6、8.2nF的NPO电容,发现8.2nF换上后,电容档没有出现底数。
------------更换了12nF的C0G电容后,发现各档位都是正常的,速度相对原27nF也有明显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头没有0603的102,只有C0G150,换上后,效果感觉比102强,随后来了兴趣,购买了好几种C0G、NPO、X7R的 ...

难道12nf才是正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