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西铁城电波钟拆机,能改造中国波吗?怎么改RX8025

楼主(2023-01-14):
能改造中国波吗,怎么改rx8025,两个牛屎芯片,两个晶振!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两个晶振频率好像都是32.768,能共用rx8025吗,还是需要两个rx8025呢,怎么样改呢!

网友:
晶振不少,一共有4个!

网友A:
楼主眼花还是俺眼花了,明明4颗晶振3颗牛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眼花还是俺眼花了,明明4颗晶振3颗牛屎

小板是电波信号接收,应该与走时没关系

网友:
我只会晶振并双绞漆包线

网友C:
小板换掉,可以接丘波

网友:
这是芯片全用牛屎了

网友:
廉价芯片牛屎化。

网友:
其实没啥用,拆掉小板后更换有源晶振比对波靠谱的多。

网友:
慢慢分析下电路,若只是用RX8025供32.768,一颗8025就够了

网友:
这个不懂,帮顶了。

网友D:
收不到电波信号吗?有电波还要什么8205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收不到电波信号吗?有电波还要什么8205

看后盖的印字应该是日本波的。要改国内波。

网友:
某宝有个电波钟研发中心。    我记得是39的世界电波钟模块。

五孔焊盘应该可以直接替换,焊盘搭锡法改变接收编码。  春节后可以咨询一下,挺简单的,

就这玩意。

网友F:
电波钟都向8025投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板换掉,可以接丘波

嗯。主要是小板是五脚的,大多数的商丘波是四脚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板是电波信号接收,应该与走时没关系

是的,和走时确实没有关系,拆掉走时系统继续走。只是一般的电波钟自持精度都有有点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后盖的印字应该是日本波的。要改国内波。

这里有个另类的办法

理论上,电波钟只有时钟有区别,分和秒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方法有个缺陷,就是换电池的时候需要重新安装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波钟都向8025投降了

外国的电波钟,在国内就是一般的电子钟,当时由于授时精度也做的不高,甚至不如一般钟好用。

网友:
日本本土版的西铁城、卡西欧、精工电波钟就算没有电波都是很精准的,我有几个卡西欧的日本本土版电波钟,在我这边接收不到日本波,直接当普通石英闹钟用,年差也就是慢十几秒。原来也在某宝买了WIFI模块想替换日本波模块(问了卖家说可以替换,就焊四根线),后来见精准度很高就没去弄。倒是国内产的精工、西铁城和卡西欧等都不太准(MADE IN CHINA),计时误差和国内大牌没有什么区别,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质量标准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