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确定LED灯珠型号和功率

楼主(2023-01-14):
大佬们这种LED灯,怎么确定灯珠型号和功率?

网友:
图上灯珠看比例应该是2835灯珠    用尺量灯珠长宽 就可以出尺寸   一般常见的就是5730(5630)长的,2835灯珠这两种。其次还有3030等其他灯珠用的比较少
里面一根金线估计就是3v的,用3v点亮或者万用表二极管档能点亮,两根线的可能就是6v的 万用表点不亮 。
这种灯如果有带8脚芯片的恒流驱动,坏一个灯珠或者坏一两串灯珠 可以直接短路坏灯珠  其他灯珠还能亮。
但是这种灯只要有一个坏的 一般就是接二连三的坏其他灯珠,如果要换灯珠建议全换同一批次的。

网友:
把32颗LED全换了吧。

网友:
全换了还不如换个灯泡吧

网友:
如果眼神好,黄灯珠里,一杆是正极,大面积方形那边是负极,上个可调电源,3v6v9v15v的往上加,先要确定单灯珠的电压。
(如果有9V电的万用表,也可以用二极管档大致试出正负极)

灯板上印2P16C,大概意思是2并联,16串联。  (总共有32个灯珠位,除以2P,就是16C了,估计没错)

并联的暂时先不理。

16C串联乘以3v灯珠,驱动电压要在48v左右。

2P两个灯珠并联,就是电流乘以2。   (3v伏单个白光灯珠电流大概60mA~100mA)

功率 就是 电压v乘以电流A。   整体功率大概在48伏x0.2A。估摸在10瓦左右。

(堆锡只能暂时用一下,原本并联那组灯,单个灯珠就要承受比预定的电压或者电流大,也会跟着死,所以还是用铁板烧,把坏的那个补上)

看灯珠与电线比例大小,大概也是2835的规格,就是长宽毫米。

网友:
有黑中心的基本 不坏也没多少时间亮了。直接换灯。

网友:
还不如换了算了

网友:
应该是测量单个灯珠的电压与电流计算出功率

网友:
2835,功率大部分是1W即大致3V300ma电流,大部分时候并联用

网友:
一般X10K就能测出

网友:
看大小估计是2835的灯珠,通常3V居多,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下能否点亮。

网友:
型号量尺寸就行,常见的就是2835和3030,像5630这种基本被淘汰不再用了,功率的话这俩型号从0.2W到1W都有,电压也是从3v到9v都有,甚至我还见过3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