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古董手机变身为无线网卡

楼主(2023-01-14):
我有台老爸淘汰下来的古董手机,型号是荣耀畅玩4X,外观如图:

这台机器的内存只有2+8G,这种配置放到现在只能打电话了:

打开手机后盖看看,2个micro SIM卡槽,真的有年头了,现在都用nano SIM 了:

请出数码之家12合1拆机工具:

开始拆卸螺丝。与现在的手机后盖不同,当年的手机后盖需要不少螺丝固定:

一共18颗螺丝(17颗十字加一颗防拆螺丝),拧的手软:

打开手机后盖,内部采用一体式主板设计:

取下3处排线,拆卸主板,找到充电接口。当年的手机还在用micro USB接口,这种接口只能单方向插入,插反是插不上的:

放大看看:

由于年代久远,这台机器的充电接口已经接触不良,所以,需要把它干掉,直接接线:

micro USB接口引脚定义图:

找来半截USB线:

去掉原机的麦克风罩,从此位置穿线:

去皮:

焊接:

胶水固定好:

装小壳子:

装大壳子,装好SD卡:

缝隙打胶固定:

手机壳开槽,盖上去,完成:

把USB插头插到计算机上:

打开手机设置,进入个人热点,打开“USB共享网络”选项:

计算机连上了因特网,可以上网冲浪了:

网友A:
流量伤不起啊...

网友:
没看明白,是电脑用手机的网?没见手机插电话卡。

网友B:
50包邮卖了,然后闲鱼买410随身wifi,省点便携,有需求还可以刷OpenWrt

网友:
USB扩展口盒子接入电脑?

网友C:
是用有线上的网吗?
要是无线不是多此一举,路由器不香吗

网友D:
这个网卡有点费电

网友E:
在家无用系列 ,但没网络地方用手机上网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量伤不起啊...

连的Wi-Fi

网友F:
速度咋样?用的是手机热点还是用此手机接收的路由器。此方法可用在台式机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包邮卖了,然后闲鱼买410随身wifi,省点便携,有需求还可以刷OpenWrt

事后的诸葛亮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用有线上的网吗?
要是无线不是多此一举,路由器不香吗

台式机,在家不想拉网线,只有这样搞了,正好有部手机可以废物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速度咋样?用的是手机热点还是用此手机接收的路由器。此方法可用在台式机上么? ...

这是台式计算机连WiFi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家无用系列 ,但没网络地方用手机上网可以。

在家可以免掉一节5米的网线,线多了不整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网卡有点费电

是有点费电,但再费电也只有2点几W,这样能榨干古董手机的最后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流量伤不起啊...

可以连WiFi当无线网卡用,但是没啥大用,临时用用还可以

网友:
我的第二台智能机就是这款。

网友:
还可以这样用,又涨知识了

网友G:
我真没看明白:
1、是手机插上SIM卡,使用流量上网,然后电脑通过USB线使用手机的流量上网?
2、还是电脑通过网线上网以后,手机通过USB线使用电脑的网络来上网?
3、或者是电脑没有任何网络,手机通过外部WIFI上网以后,电脑通过USB线使用手机的WIFI来上网?

我愣是没弄明白,到底是谁上谁的网?楼主能讲明白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真没看明白:
1、是手机插上SIM卡,使用流量上网,然后电脑通过USB线使用手机的流量上网?
2、还 ...

台式机没有网线,上手机的网,手机通过wifi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