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跟着大神的节奏组装一个4管lm324电子负载

楼主(2023-01-14):
首先感谢论坛里的各位大神:

本次制作主要是运用了@hingty 大神提供的pcb打板文件才得以顺利进行,一次性组装成功!特别感谢!
Gerber_PCB.zip (62.55 KB, 下载次数: 9) 文件在此,需要的朋友可以去自行打板,或者我这里还有3块空板,可以免费赠送。
再次感谢@xiaoxuanfeng 大神的帖子《跟论坛前辈学习,自制LM324 150W电子负载!》https://www.mydigit.cn/thread-6916-1-1.html
还有zhkrid大大的《DIY要功能也要有颜值,学前辈DIY 150W电子负载》
电流表调试部分要感谢@aacyxjz 大大的帖子《解决便宜双显LED电压电流表无法彻底校准故障-电子负载充电器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64-1-1.html

另外还要感谢嘉立创的羊毛,资本家的无私奉献让我等电子小白可以几乎零成本的实现自己的想法!非常感谢资本家!

对了,还要感谢马爸爸的签到红包羊毛,作为身在新疆的我,也能几块钱 几毛钱的包邮买到电子零件!非常感谢以上诸位!

上货!
请各位看官人工智能主动屏蔽杂乱背景。

先看个整机吧。和坛子里的大神比起来,粗糙无比。
面板用的嘉立创紫的1.6mmpcb  下次打板用1mm的板厚了,1.6的太厚不好加工。

图片主要是测试和校准电流表。具体就是不停的打磨检流电阻 的康铜丝,一会儿钳子夹两下  一会儿上点儿锡。

zt219显示的是电流,ut56显示的是负载端电压, wz5020作为测试负载 ,输出3v10a 。

这个电流表 的线性是个很大的问题。

在这个区间,电流看起来还能接受
难得电流比较一致。
10a满流,219开始滴滴叫提示了,明明是20a的量程,为什么10a就蜂鸣提示?
这个偏差是从大电流往小电流调节的时候出现的。
从大往小调电流,偏差就比较大

难得的几次电流显示一致

难得的几次电流显示一致

这个图很巧,电压电流都干到一样了

可以看出 ,这几个图 电流的非线性就出来。

特别是快到10a附近,电流偏差比较大。

通过不断的打磨康铜丝,总结出一个小经验,就是把电流表后面的调流电位器调节在中位偏小的位置上,然后不断的在1a   2a  3a  4a  5a  6a  7a  8a  9a 10a 电流的情况下,打磨康铜丝,电流偏小就用钳子夹几个印子,电流偏大就上锡。我都是把电烙铁接地以后,直接在线上锡,观察电流的变化。直到在自己常用的电流区间电流偏差不大的情况下,再调节一下背后的电流校准电位器,最后达到满意的效果。

总的来说,这个便宜的电流电压表不是很好用。电流偏差校准起来太磨人了。
另外需要提示一下,这个电流表在电子负载里使用,一定不要接黑色小线,接上后显示电流偏大很多,会出现电源输出2a,负载端显示7a的情况。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我根据坛子里的电路 搭建了一个温控风扇的电路,但是开启温度不好调节。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能讲一下如何调节开启温度。
元件参数都是按图施工,电位器调到最小,开启温度好像还是很高,感觉能到80多度才开启。再也调不低了。

这个负载因为散热片很小,温控风扇电路也不完善,最大用20v电压5a电流跑过几分钟,管子特别热,怕炸管,就停下了。

后期 温控风扇电路完善后,再跑一下老化测试。

网友A:
先把cctv感谢了,然后快去装壳子了,不要在这里bbb,,。了

网友B:
找个45°温控开关KSD9700用用吧!省心省力。

网友C:
不错品质  电流电压比较准。我买的误差好大。

网友D:
不错,之前做过一个,烧了一个管子后后面怎么换管子都不行

网友:
zt219叫好像是大电流会提醒你多久要停止冷却,不能连续测量的。没有这表,但认真考虑过买,所以看过说明书好像是这样说的

网友E:
这桌面够乱,我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桌面够乱,我喜欢

主要是有4个 万用表,两个 可调电源 这就有12根红黑线了, 再加上其他那些零零碎碎,没法不乱。坛友都懂,收拾利索就找不到零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cctv感谢了,然后快去装壳子了,不要在这里bbb,,。了

壳子暂时是不准备装了,没合适的散热,装个壳子也只能跑到100w顶天了。
准备找到合适的散热再上壳子。一步一步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45°温控开关KSD9700用用吧!省心省力。

你说的有道理,找了一圈,找到一个70度的常闭,到70度 自动断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品质  电流电压比较准。我买的误差好大。

电压好校准,拧一拧调节电位器就好了。 主要是电流,需要不停的在不同电流下调节康铜丝。太麻烦了。
不过结果还不错,基本能用了。
这个表最先买的时候块20元,现在我看有7块5包运的。价格下来了,质量么,自然就跟着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之前做过一个,烧了一个管子后后面怎么换管子都不行

是不是324 以及对应的电阻也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有道理,找了一圈,找到一个70度的常闭,到70度 自动断开了。 ...

啥意思没明白。你是不是买错规格了?

楼主:
对的,买错了, 常温下导通 70度  断开。。。。。。
买的时候没有理解这个开关的工作逻辑。。。。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买错了, 常温下导通 70度  断开。。。。。。
买的时候没有理解这个开关的工作逻辑。。。。
...

嗯。是要买常开型

网友:
不错不错,同款感谢资本家……

网友:
预定一块空板

网友:
不错,这桌面才是做产品应有的状况。

网友:
跟着大师,能学到很多东西的。

楼主:
留下地址,回头给你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