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电子点烟器 不能充电了

楼主(2023-01-14):
电子点烟器发现不能充电了,灯也不亮。但能正常使用,使用中指示灯也正常亮,就是插电没反应,是不是用5伏2安充电器给充坏了?

楼主:
上面只有两个芯片,JL223B、H091D。其他的元件也没发现有问题……

网友A:
充电口看着虚焊了吧

网友B:
可以正常点烟说明触摸IC应该是正常的,那就剩充电模块了。

网友C:
1元包邮当时  当拆电池了。

网友:
看成了电子烟,原来是电子点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口看着虚焊了吧

开始也这么想的,就另接2根线至USB插头上,插上仍无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正常点烟说明触摸IC应该是正常的,那就剩充电模块了。

JL223B触摸、H091D控制、充电。难道H091D内部充电坏了?也不会插一下充电器就坏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JL223B触摸、H091D控制、充电。难道H091D内部充电坏了?也不会插一下充电器就坏了吧? ...

你不是外接了两根线也不行吗?那跟充电口应该没有关系了吧。不好说,线路拍的不是很清晰。

楼主:
折腾半天一张最好的

网友:
外接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可能是电流太大,把充电芯片搞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折腾半天一张最好的

嗯。线路好像挺完整的,充电的时候连指示灯都不亮那应该是芯片挂了。充电的时候芯片测量第一脚电压是否有上升趋势。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元包邮当时  当拆电池了。

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线路好像挺完整的,充电的时候连指示灯都不亮那应该是芯片挂了。充电的时候芯片测量第一脚电压是否有 ...

上图8脚芯片右上角是第一脚,接发热片上去了,我断开电池负极,插充电器后板上电池两端有4.70V电压……

网友D:
电池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挂了吧

电池电压3.5V左右,使用一下,发热片微红,4只指示灯闪烁,表示欠压……

网友E:
看样子你这个八爪IC还负责给电池充电,估计它或者关于充电的外围元件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你这个八爪IC还负责给电池充电,估计它或者关于充电的外围元件坏了 ...

也没什么充电外围元件,也检测过没问题,这板子负极是公用的,USB进来,负极5脚,正极接6脚,2脚接电池正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8脚芯片右上角是第一脚,接发热片上去了,我断开电池负极,插充电器后板上电池两端有4.70V电压…… ...

电池不要断开,充电时测试一下芯片第2脚会不会有电压上升趋势。第1脚是MOS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