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容邦936L电烙铁简测

楼主(2023-01-14):
    用了大概2年吧,刚买回来就往烙铁头里灌了焊锡,7秒化锡(63锡1mm直径),很快了,要知道936头子热容比正常的T12和jbc头大不少。
    前些天,烙铁线断了,于是在网上买了耐弯折的trvv线更换,外面再裹一层高压胶带,增加绝缘和耐烫性。
    换线后再次往烙铁头加锡,安装好后,使用时发现有点麻手,就用电笔测了一下灯亮,漏电了。拆开用万用表一测,发热芯外壳对地有一百多伏电压,对地电流接近1ma,测火线到陶瓷外壳电阻大概只有一百多K欧。
    于是,拿出6只备用芯中的一只换上,继续灌锡使用。谁知用了两次后又漏电了,发热芯外壳对地有一百多伏电压,火线到陶瓷外壳电阻大概只有三百多K欧。
    想了一下,大概是因为烙铁启动功率很大,陶瓷发热芯烧红,热胀冷缩,陶瓷孔隙增大,有焊锡和助焊剂杂质渗入陶瓷中,使陶瓷外壳绝缘电阻下降,造成的。
    看来高压烙铁直接加焊锡提高导热性能的方法,不可取。于是想了个折中办法,先在发热芯上裹3层烧烤用的铝箔,再灌锡,就可以解决了。

下面是,使用大热容t18烙铁头(比936头大30%热容)裹铝箔加焊锡后的测试图。

下图启动最大功率,11秒化锡(63锡1mm直径)

下图300度待机功率

下图300度烧水回温功率

下图350度待机功率

下图350度烧水回温功率

下图400度待机功率

下图400度烧水回温功率

楼主:
烙铁温度校准过,误差不大。

楼主:
胜利的功率插座还是比较准的

楼主:
坏烙铁芯拆开看过,发热材料与外壁之间厚度非常薄,千万不能直接灌锡

楼主:
插入水中后,需要7秒才能达到最大回温功率,之前靠烙铁头热容顶着。

网友:
灌锡还有这个问题,没碰到过。可能是因为烙铁头接地,漏电都跑到地线去了。看起来荣邦的烙铁只要保证烙铁芯和烙铁头之间的热阻小,性能还可以。没比1321烙铁芯的焊台差太多。

网友A:
灌了的焊锡和铝膜会不会氧化?

网友:
还是弄套白菜白光T12,发热迅速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灌了的焊锡和铝膜会不会氧化?

之前灌锡用了2年,刚开始7秒化锡,2年后还是7,8秒化锡,性能变化不大

网友:
烙铁头直接浸在水里测回温功率达不到最大值,应该先把烙铁头用焊锡焊在一块几厘米见方的厚铜板上,把铜板与烙铁头浸在水里测量才能测出最大回温功率。

网友:
容邦这支烙铁对付大焊点比较麻烦。

楼主:
是的,大焊点比较麻烦,我这还是灌了锡加T18大热容头子的。还必须调到350度以上,才有大于50W的回温功率。
要是不灌锡,那回温速度能把你急死,只能靠936烙铁头那点热容怼大焊点,结果可想而知。
个人觉得,黄花907比我改过的容邦更好用,907的烙铁头比普通936头热容大一倍,中小焊点一触及化,用着很爽。回温功率55W还行吧。
就是手柄身材粗壮,有点像俄罗斯大妈。这点不如容邦
这两种烙铁胜在便携,而且都带地线

网友:
灌锡头子可好换了。接地线了应该不会漏电的吧。

网友:
这个荣邦我买过,很一般。烙铁有问题去问卖家,根本不理,扔过来一个电子说明书就再也不理了。。。

楼主:
补充一下:测试中实际温度比显示温度高10度,因为烙铁放置几分钟后温度还会慢慢上升的。
另外做了融化大锡块的测试,实测350度时最大回温只有30w,400度时最大回温大概35w。远达不到烧水时的最大回温功率。
所以容邦烙铁实际性能连老式35w内热式烙铁都不如,老式烙铁头热容是容邦头子的2倍。
也难怪坛友说不好用啦。

网友(2025-06-08):
很不错的测试, 温控挺灵敏的;
漏电, 是因为灌进去的锡, 使用中又熔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入水中后,需要7秒才能达到最大回温功率,之前靠烙铁头热容顶着。

这是2线式发热芯吧?

网友:
买过一把没怎么用,后来一直用T12了;一直想不 明白,220V的2线烙铁芯是通过什么方式检测温度的